520南桥的问题

楼主(2011-07-01):
有一华硕的M2N-X的主板520的桥被雷轰了。找料板有个七彩虹的520板子上有。型号一样都是NF520-A2。但上面的电容排列位置不一样。高手门请教一下两者是不是可以互换?

网友:
只要是型号一样就可以互换了!

网友:
520还有南北桥之分吗??

网友:
NF520是二合一吧

网友:
只要桥的型号相同就可以。你这个桥肯定不一样的。不然怎么排列不一眼呢

网友:
520是单桥的  型号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型号一样,针脚功能就一样,其他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