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弯针和CPU断针修复需要多少钱

楼主(2011-07-01):
本人非维修人员。
为了出掉手头上闲置的AMD3600+(测试之前就有弯针,可能没有留意到),想上主板测试给别人看。就将主板上的AMD 3800+拆掉。由于散热器卡口的问题,风扇卸不下来,拆的时候用了力。拆下后也没有留意。将3600+放上去的时候,主板点不亮了。又换3800+回去,结果发现3800+也点不亮。
由于当时没有留意到散热器的卡口,救过反复几次的拆卸,AMD3800+已经弯掉4根针,自己弄得时候,不小心将一根弄断了

本人在深圳。现在想问一下维修费用。
ADM3600+ 情况,有弯针,可以点亮主板。显示器无反应。
AMD3800+ 情况,有弯针,有断针。短针之前,可以点亮主板,显示器无反应。
请问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我说下本地费用吧 一根针 10块钱

网友:
谢谢你!
弯针和断针都是10元一根吗
我的CPU比较旧了。
现在能点亮主板,但不确定能不能用
如果是这个价格维修,还有维修的必要。

网友A:
5根针以下。全部修好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根针以下。全部修好50元

两个都修好的价格吗

网友:
有深圳维修的朋友吗
留个地址

网友B:
这是细活,要的是烙铁技术过硬!应该不是很贵,其实自己烙铁技术好就可以自己焊上去了!有点麻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细活,要的是烙铁技术过硬!应该不是很贵,其实自己烙铁技术好就可以自己焊上去了!有点麻烦哦!

有烙铁,无技术。
还是请别人修
早知道不折腾了

网友:
自己修修呗,就当学习经验了

网友:
楼主看来比较粗心啊。。。有针的CPU上机之前一定要看针有没有变形,如果有,先整形再上,没针的CPU上机前看座子有没有问题,有些东西拆之前是好,拆的时候就会变形了。。。

粗心大意了
谢谢你。

网友:
补针10元一根。不过那么旧的U没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根针以下。全部修好50元

仁兄  你修CPU 吗

网友:
好像修CPU  管不了多久啊    我上次补了一个 哎  很快就 返修了

网友(点评):
楼主是要出手的 所以,,,,你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仁兄  你修CPU 吗

不是修,只是补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修,只是补针!

哦  是这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修,只是补针!

ST500,请问你在什么地方,

网友:
本人不是商家。想看能不能修好。修好的话自己用。不能修的话,就去买一个CPU。
各位不要误解。没有修好拿出去买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500,请问你在什么地方,

在昆明!!!

网友:
这种CPU就不要再弄了,从新买个才也那个价啊,没有意思。

网友:
自己用铬铁焊一下

网友:
自己补吧,这是细心活

网友:
看来都收得便宜,我收的只要是AM2的就40块钱一s

网友:
直针5元一根

网友:
还是自己练练吧,从废的CPU上用烙铁卸下来,上点锡,涂点焊膏,自己焊上去就好了,可以找点视频对着练

网友:
我也得练练了

网友:
自己修就当练手了。

网友:
只要CPU针长短一样都可以接针,我说一下接针的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用尖头铬铁将断针取下,少加焊锡,把准备换上的针也加焊锡,用镊子夹住针放在被接针的CPU上,用尖头烙铁轻点一下焊上即可,主要讲究是焊接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