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到底怎么了?

楼主(2011-07-01):
我为什么下载不了东西啊,一点下载,分数就被扣了,但是就出来个forum.php下载不了东西啊,什么原因呢。
原因
kernxn
右键另存为,这方法可以的。

网友:
chinachenhua
那是你的下载方式不对。。不要用迅雷下载

网友:
右击另存为
同意楼主:
5.0
dadabd
同意楼主:

网友:
那你就点那个下载链接的右键别点左键,我以前就是这样,你点右键然后另存为-桌面,那样就好了,用迅雷下载下来的是PHP点不开的,就一句(右键-另存为-桌面)

网友:
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做系统吧,切忌别用迅雷下载

网友:
说了无数次了,在新开页面下载,你们都无视吗?浏览器会新开一个页面,你们都当做空气了?

网友:
哥们,多试几次不就OK了啊,不要每次都走一样的路撒

网友:
好像是后台程序不一样吧。。。
跟塞班论坛的一样不支持下载器下载。。。。点右键另存为。。。

网友:
另存为就行了

网友:
晕,貌似不经意的一点,居然能下载了,提示2秒的那句话点右键才能下载

网友:
直接用系统的下载就行了

网友:
多学习才是硬道理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过啊,不过问题不大,经常签到回帖,分多了,多练习,自燃就会了。

网友:
开始时有个 点些处下载,用鼠标点进去,把迅雷或别的下载工具关了,找到页面上有个 如果仍不能下载点击此处下载,用右键点这个链接,目标另存为就行了。
短期内重复下载是不再扣分的。

网友:
别用迅雷下载。

网友:
我都是用浏览器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