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RD1开机0.07求救

楼主(2011-07-01):
昨天晚上接到一台SONY的。版号是RD1,广达代工的。现在电流加到O.07。应该是后面电压没有上来。现在有一个地方很不名白
97551的第171脚是开关脚。开机有跳变主要是IO通知南桥的开机信号。
在这个电路中有一个二极管。D23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现在测量。D23的第1脚为3.3 第二叫待机时为OV.当按开关时有IO的171脚有跳变。但时D23的第二脚开机确变成3.3V

现在很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IO不是应该有一个高低高的电平通知南桥吗。但是为什么D23第二脚待机却为OV.不是应该3.3V吗。不然怎么可能有高低高了。 还有就是这个二极管在这个电路中有什么作用。
南桥和IO都换了。由于没有97551就用的87541代替的。现在这个机器很及,希望高手们帮帮忙
还想请教一下南桥的待机条件是什么。

网友:
南桥待机 要有初始供电   自己会产生初始复位  你测晶振有没有波形啊

网友:
回大哥的话,南桥待机下有什么电压了。小弟不才。不知道怎么量。小弟这个没有示波器。但是用万用表量了有电压,也有压差。感觉出来了现在感觉也像南桥这里。但是不知道怎么量

网友A:
就是待机电压有就是有初始供电了     后续供电是各电感上的电压   只要个电感电压有  南桥供电大概是正常了

网友B:
看一下南桥的时钟复位电压都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待机电压有就是有初始供电了     后续供电是各电感上的电压   只要个电感电压有  南桥供电大概是正常了 ...

那大哥还知道这个南桥怎么查了。南桥待机只有VCCRTC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南桥的时钟复位电压都有没有

请问大哥供电怎么找了。是那个几个电压。关键不知道是不是待机就有了。还有这个机器好像3.3V是开机后才出来

网友:
查一下晶振两端有没有电位差

网友B:
看看南桥的rtc供电  复位    把二极管拿掉  看看焊盘两边的电压   哪边没有  就是那边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南桥的rtc供电  复位    把二极管拿掉  看看焊盘两边的电压   哪边没有  就是那边拉低的

大哥还能讲的清楚电压。小弟愚笨。RTC供电和复位。我不知道在哪里呀。还有大哥可不可以加上图说明呀

网友D:
电流能上到0.07了代表开机已经触发了。。按照时序来查,看看那些电压没出来哦。这情况有点像北桥没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流能上到0.07了代表开机已经触发了。。按照时序来查,看看那些电压没出来哦。这情况有点像北桥没工作!!

关键是南桥的开关脚没有跳变呀。大哥可以在看一下谢谢。帮帮小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南桥的开关脚没有跳变呀。大哥可以在看一下谢谢。帮帮小弟

-DNBSWON都要跳变型号到南桥,南桥发送到IO的SUSB#和SUSC#信号是不是高电平?南桥待机条件是电池电压,晶振起振,触发后才有外围供电,南桥才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大哥还知道这个南桥怎么查了。南桥待机只有VCCRTC电路吗

不是只有这    这个很多机器拆开CMOS  电池也可以开机的时间不保存而已    你侧电感的电压有救算是正常了 电感直通桥  你是测不到桥里面的电压  BGA  的  只能根据电感电压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有这    这个很多机器拆开CMOS  电池也可以开机的时间不保存而已    你侧电感的电压有救算是正常了 ...

我懂了。但是关键问题是如何测量那个电感。这个电感是开机后出来还是待机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NBSWON都要跳变型号到南桥,南桥发送到IO的SUSB#和SUSC#信号是不是高电平?南桥待机条件是电池电压,晶 ...

南桥就是没有发出SUSB SUSC这两个信号呀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不过测南桥有波形,ec没波形,直接换了4个ec无果,刷BIOS OK

网友:
电流都在0.7应该是还有一个什么电没有出来、你好好查查是哪个电没有出来、

网友E:
什么啊?DNBSWON#正常是待机时3.3V  触发开关后3.3-0-3.3的跳变。到南桥的PWRBTN#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啊?DNBSWON#正常是待机时3.3V  触发开关后3.3-0-3.3的跳变。到南桥的PWRBTN#脚位

对呀,关键就是待机没有电压。开机后才为3.3V.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吧。还有这个信号连接出去一个二极管、你看下是否相通 我之前修到一块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