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改高压没有开关电压

楼主(2011-07-01):
DELL电源修好后,高压板也坏了,想改高压板12V GH地都有了,开关线没有电压,请问如何修开关的电压呢,开关电压是从那里来的呢

网友:
只有跑一下电路了,看看开起信号是从驱动板哪儿来的。

网友:
飞到指示灯的绿灯上
他们是同步 的

网友:
开关和亮度控制都是驱动板来的,跑下线路看看有什么坏的。。

网友:
驱动板也坏了

网友:
开关电压系驱动版过来的,具体可查原驱动版高压部分IC的PDF,有只开关脚,有高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