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SU4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07-01):
一台长城L9SU4液晶显示器,开机屏一闪一闪的,好像带负载能力差,换电源未果,换高压条也不行,大家帮我参考一下,是不是灯管坏了,但是屏很新的

网友:
高压打火也会引起闪。

网友:
主要查一下屏电路

网友:
单独测量灯管看电流大小。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看  排除灯管再看屏  一般不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外接个灯管试试 确定是哪里的事才能修啊

网友:
谢谢大家,是灯管坏了,外接灯管就好了,谢谢了

网友:
其实代换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