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3 XP屏幕亮度无法调节

楼主(2011-07-01):
这个机器WIN7可以调节,XP就不能,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FN+F3是亮度调节的快捷键,就是没反映,一开始以为是硬件问题,换WIN7就可以。
那位大侠有高招啊。不喜欢WIN7啊

网友:
去官网下一个以前版本的显卡驱动试试,以前有一台就是装新版的驱动不行,就要装第一版的驱动

网友:
这个可能是因为XP下没有相关热键的驱动。

网友:
XP下的快捷键驱动没有装就会这样

网友:
官方驱动 啊

网友(2011-07-31):
官方驱动

网友:
键盘快捷方式软件下载

网友:
学习中,谢谢分享,经常交流,

网友:
驱动没有装而已。官网如果没有提供xp下的驱动,那么就无法使用

网友:
要装快捷键驱动.

网友:
安装个键盘快捷方式的软件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