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945PL GE-RH不加电

楼主(2011-07-01):
技嘉GA-8I945PL GE-RH

故障现象:
不加电,点PWR开关没反应。
故障解决:
插诊断卡,3V待机灯亮,触摸各元件,无发烫现象。测量晶振两脚电压,一脚为0.3V左右,一会为1.5V左右,此脚明显电压偏高。断电,打晶振两脚对地阻值,值为780左右。跑线得知晶振两脚并连至106电阻两脚,再连至两个谐振电容。先拆件,判断故障点。

将106电阻拆掉,上电测量晶振的两脚,仍然为0.3V和1.5V。再将晶振本体拆掉,测量晶振两脚的焊盘,电压为0.8V和0.5V,看来问题出来了,应该是晶振本体有问题导致电压过高。将106电阻装上,再上个好的晶振,再次测量晶振两脚,电压为0.5V和0.3V。点PWR开关,主板正常上电。诊断卡顺利跑码。故障修复。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大多是南桥受潮,晶振能导致电压高吗?

网友:
也可以?汗汗,LZ牛撒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很不错啊 简单明了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典型的晶振坏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这个时候使用示波器就很方便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板子。不过是正常使用罢了!

网友:
简单明了!!!!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不正常,自然不会上电的。
如果对地阻值正常的话,你直接先去换晶振再说

网友:
又学习到一招了

网友(2011-08-08):
不错,,说的很直接明白,希望再能看到你的分享...

网友:
晶振坏也能引起不开机,今天算是知道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快多了 没示波器就只能代换了

网友:
很不错,这个故障很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