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系统走一半,提示如图,求解

楼主(2011-07-01):
XP进系统一半,提示下图,求高手如何修复?别提系统重装,内存条换过,也样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3.9

网友:
上面显示什么 也看不清楚  你拍照还不拍清楚点

同意楼主: 3.2 反对楼主: 3.3
哈,看来你平常没怎么遇到这个,否则一眼就会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bios数据丢失或者是被篡改了

同意楼主: 2.1 反对楼主: 3.4

网友(2012-06-09):
系统和硬盘
你用什么东西装的系统啊?你的机器是品牌原装机吧?
硬盘连接线查查
1:系統 2:電源 3:壞道 還機器內有很多灰塵,也會引起
测硬盘,在装系统
我还是认为是系统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这个应该就是软故障
不装系统能弄好算你本事
电源 内存问题
硬盘坏道。。数据线。。电源。。

网友(2012-04-20):
1.内存;2.硬盘坏道;3.电源;4.主板供电系统电容鼓包;系统问题

网友:
可以用WINPE维护系统引导启动的
总线问题 总线问题 总线问题 总线问题
CPU芯片 内存;硬盘坏道;电源 IO
硬盘的数据线也会引起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大部分是系统的问题,小部分是硬盘损坏,还有遇到过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2012-06-09):
很有可能
BIOS关系不大吧
我没见过这种情况是bios数据丢失的啊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小
MSI

网友(2012-04-26):
不是BIOS问题 系统 内存 硬盘 就这3个罢了
系统没装完
重写主引导
这个原因的可能性大约等于0

网友(2012-02-13):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不要动不动就BIOS数据丢失,可能性太小
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同意这个观点
有这个可能的哦!

网友(2012-06-09):
上门显示不是系统恢复按R吗
看的更清楚的话就更好了。。。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网友(2012-03-18):
这位大哥眼神不好吧。。这个一看就知道啊 什么什么系统文件丢失。。按R键修复啊。。
你经常看就知道上面显示的什么了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 可以用的

网友(2011-07-01):
这种情况一般用系统光盘也很难修复的,只能先把有用的东西弄出来再说吧。。

同意楼主: 4.4 反对楼主: 0.5
楼主你不装系统可以换硬盘的
再做个系统试下吧
排除法测试应该更快

网友(2012-06-08):
用光盘一步步安装的来修吧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1

网友: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0
我遇到就开PE,找这个坏的文件,然后用另一个代替

网友(2012-04-29):
硬盘坏道 主板

网友(2012-03-24):
这种多半是系统的问题..我碰到过很我次..而且缺少的文件大多还不只上面提示的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备份然后重装

网友(2011-07-01):
从另一正常机子上复制这个文件,进PE再用U盘拷到你这台电脑上看能不能启动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3.0

网友(2012-06-09):
U盘pe应该可以进去的
楼主的方法是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少文件就是内存,在不就是硬盘了。
这种问题很明显了 硬盘有问题啊 就算装进了系统用不了几天又会丢文件的
用用还得这样,板子的问题。。。
把整个的文件夹都复制过来,全换上..
我也遇到过样的情况。做法同楼主说的一样。 还有就是可以先把这台机上的硬盘取出来装到另一台正常的电脑上。复制这个文件过来也行的。
对于他现在的现象这办法无用
一般情况下又会提示另一个文件丢失的
够呛。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 可以用的

网友(2011-07-01):
一看就是系统文件有损坏。可能系统不行了。换了吧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3.7
绝对支持
先做系统一般都好、要不就用MHDD测一下硬盘

网友(2012-04-29):
我碰到这个情况 觉得就是系统问题 我几乎一重新装个系统就好了 对于修复 没有试过
也说不定,经常有装系统装不好的,经常搞这个的都遇到过
楼主都有说不是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2011-07-01):
PE不是有个系统修复嘛,试试啊,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4.0
这个问题PE下的修复没有用
手动安装
修复的话还不如换个系统版本
我也想。

网友:
都不来个正面,看不清楚,楼主是不是在整人??

网友(点评):
这样可以看的了

网友(点评):
你要是经常看到这画面就能看清楚了

网友(点评):
这个你都没见过,看形状就知道提示的什么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大部分是内存有问题,另一种是硬盘有问题,再就是系统真的有问题。找原因时反过来找就可以了,很容易搞好的

网友(2012-06-09):
换好的内存重新装系统
应该是 那三个地方的问题
就那么三个地方,换来换去的试

网友(2011-07-08):
我遇到的也是换这几个东西就好的 1

网友:
系统装过了,内存换过了,MHDD扫硬盘看看。

硬盘坏道引起

网友A:
换个内存看下行不行

是呀,和灌水一样的,明显是系统有问题,重装最省力了。。。。。。。。

网友(2012-04-08):
灌水太明显了
就这三大件的事儿了~
我看系统坏了,重做算了
只能说挣点分也不容易,管理员应该整个灌水区,办理灌水证
灌水的也不容易呀,改个头像,灌水证的那种
这些人就是这样 都不看清楚题目的 就直接来回答 明显 灌水
你完全是在灌水,没看楼主说内存已经换过吗

网友(2011-07-01):
我是看不清楚 不拍正面  没法子给你帮忙

网友:
换个内存吧。

网友(点评):
怎么又是一个来 灌水的 没看见LZ 内存已经换过了啊 还是正式维客呢

网友(点评):
哈哈 可能人家觉得楼主更换的内存也是有问题的 得再换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就是11楼说的情况,系统坏、内存问题。或者硬盘问题

网友(2011-12-25):
基本上也就这些了,要么内存条、系统、硬盘坏道。这种我相信也是经常遇到的吧。
内存,硬盘,系统

网友(2011-07-01):
研究一下研究一下研究一下

网友(2012-04-08):
这个我遇过 你全盘格式在重新分区就行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1-07-01):
换个系统就好了,不过楼主用的显示器好古董哦

网友:
那就跟硬盘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简单的办法不用用难的,这跟硬件有个鸟的关系!~~~

网友(点评):
接触不好也出现这

网友(点评):
如硬盘丢失数据呢?

网友:
光盘 光驱  内存  硬盘  问题。

网友(2012-04-17):
同意以上观点,替换硬盘试试
光驱、光盘????没有遇到过光驱和光盘还能引起这样的问题,真是学习了!!!
版主的才是正解啊。。我觉得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吧。。换个硬盘试试呗

网友(2011-11-13):
光驱 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碰到过 只碰到卡LOGO 还有无法启动 这个还很少见
只见过内存,硬盘,系统.引起这个问题的.没见过光盘光驱也会引起这个问题.今天又学习到新东西了..
又见到你了,呵呵
同意
同意,一般就是这几样
同意以上观点,再看看数据线和内存插槽

网友(2011-07-01):
应该是硬盘问题,把系统装到别的区试试.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就OK。。这种情况遇到很多次了。

网友:
遇到过很多次,我个人觉得是非法关机后,导致硬盘文件丢失所致.用安装版进入后,查找到XP后,进行修复(也就是重装一次),但文件不会丢.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不是任何問題都和硬件有關,除非你的硬盤已經能讓你感覺到明顯的丟失數據之類的情況。
這種問題就目前系統的安裝方式,建議別費勁去修復了,GHOST系統很正常,直接重新安裝。

网友:
老大
你看提示啊
文件丢失
方法很多:
方法1:进PE,从网上DOWN个这个文件。拷入SYSTEM32下面
方法2:进PE,看看回收站,或者又惊喜
方法3:DOS下,看C盘,RECYCLED(隐藏文件夹)里面有此文件
方法4:去掉硬盘,找个好机器,把C盘SYSTEM32下面全部覆盖了
方法5:。。。
打累了,也不加分。。。。
方法太多了。。懒得打了
注:您的显示器是焦点。。。太新潮了

网友:
此类故障原因众多,
建议重点检查电源数据连线,
实践中以4D电源接口不良为多见。

网友:
系统损坏,不行全部把硬盘格掉,重新做,不做系统怎么好,要不就像它那样修复,设置CD-ROM,按R维修控制台维护,这样更麻烦 和做系统差不多。

网友:
系统缺少组件,用直装的试一下

网友:
哎呀 我遇到此类问题 都是 直接 装系统 解决此问题

网友:
用MHDD扫描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如果有坏道重装也是没有用的,换个硬盘。

网友:
扫扫硬盘有没问题,硬盘有问题的话修复系统过段时间一样会出现的

网友:
就是BIOS丢失,去下硬盘到其他机子PE下应该OK

网友:
硬盘、内存,不过估计是硬盘的几率比较大!扫扫硬盘看看有没有红点或者坏道吧

网友:
不要装驱动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 用一步一步安装版 装

网友:
楼主没有换个新硬盘试试, 硬盘 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测试内存和硬盘,出现这种问题内存可能性最大,经常遇到

网友:
估计硬盘分区表出问题了,修下看看

网友:
系统无装好!缺系统文件!

网友:
 特别无语·· · 都显示了 还内存内存! 是跟系统有关. 如果说跟内存有关系的话,那么重装系统后能够解决的话 你说跟内存有关吗?~ 当然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建议用系统盘修复(别用GHOST版) 前两天, 我WIN7 要进去系统的时候出现了 系统文件丢失 就是利用了光驱引导后修复成功进去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XP下估计差不多. 试下吧
--领先笔记本维修中心
反对楼主:
3.0
开心果开花
反对楼主:
你没碰到过这个情况吧。。有些老机器就是内存引起的系统文件丢失。。。。。

网友:
偶尔出现的情况下,就是软件故障,进入PE或控制台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在没有换过内存的情况下,当时用很多种方法试过,无效!无耐之下换了一根内存试了,还是不行,之后给主板放电,重新做系统成功!不防楼主可以试用的我方法试试!
PS:换过前的的内存存在问题,因为我不会修内存,送专门修内存的地方,已经修好了。经他们介绍说是内存的一个芯片存在问题,把那个芯片换就就行了,我还试了还可以使用!

网友:
更换硬盘线或接口

网友:
这种情况真的不一定是什么dll文件丢失,你进PE拷贝文件也无解的。一般真的只有重新安装才能解决。貌似用原始安装盘修复,但现在有几个是正版系统,正版光盘呀,都是ghost版的,所以只有……

网友:
ghost版的系统容易出来这种问题

网友:
系统文件丢失,怎么装都不好,我的建议是把硬盘低格和填零一次,应该就能好了,逻辑错误!!

网友:
我也碰到过,换了内存就OK乐

网友:
建议  你把重要文件备份出来  那时候你自由发挥  想怎么弄 你就怎么弄

网友:
20楼主说的对

网友:
如果连这个图的意思都没看懂的就不要发言了  真的维修员哪怕给最后一句就知道上面说的什么了 看不清楚又有什么区别? 出这个问题 如果重装系统还经常出的话 无非围绕 内存 硬盘 硬盘线 这3个方向查下去

网友:
先检测下硬盘,如果硬盘没问题,有可能是装系统的过程中提示有出错没看到,我以前遇到过这问题,最快的方法只能重转

网友:
怎么看都是软件问题啊!

网友:
现在的pe里面有个开机启动修复  你试一下 以前我遇到一样的问题 后来 修复好了

网友:
换硬盘 就好了 。硬盘存在坏扇区,

网友:
你有没换硬盘啊

网友:
文件丢失了 重做系统

网友:
这样子我遇到的绝大部分是内存或者硬盘坏道引起的,你扫描下硬盘看看

网友:
不想重装系统就没法修了

网友:
系统损坏
安装系统后ok

网友:
看不大清楚 重做系统吧

网友:
直接换系统就OK了嘛

网友:
系统的问题,装个系统

网友:
拿个原装版的XP光盘,修复看看

网友:
硬盘 问题。

网友:
{:4_111:这样的话 是硬件有问题啊 老大 ...不是硬盘有坏道 就是内存不良 没什么好研究的 换吧

网友:
以前到是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一般就是系统坏的,装下系统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硬盘出问题,上面提示某个系统文件不存在,不能启动系统,有可能是硬盘坏了,引导出了错误。

网友:
这种是系统文件坏了,在另外一台好的XP机上把对应的文件拷到这台下面就好了,用PE就行

网友:
20#正解 同意, 建议使用排除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有以下几种,1,常用的系统重装,因为现在都是GHOST,很少有原盘了,时间快啊,客户不可能等吧,2,换内存和硬盘,有时能好3,就是换显卡,我遇到好几次换显卡的!不知能否帮到楼主!

网友:
这种情况是由于SP3,GHOST不完整,但用原装盘可以进系统的,但要装驱动的

网友:
低格一下硬盘从新分区!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两种可能,系统和内存。楼主先把内存拔下用橡皮擦拭金手指,如果问题依旧就换一根再试。还有就是系统问题,在其他电脑上复制缺少的文件,然后进PE复制到相应位置,然后重启按F8选择 最后一次启动的系统的那项

网友:
还是系统问题比较多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 硬盘

网友:
系统缺文件

网友:
一直想搞清楚

网友:
系统版本,内存,硬盘。有时候还可以修复下,嘿嘿

网友:
扫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没的话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 重新安装 或许你内存还真有问题 仔细看看还有内存插槽!

网友:
很多情况是内存引起的,你不如先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换个方式做系统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装系统都不行,就是装了一下只可以,走了就不行,最后换了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换系统 或硬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把硬盘里的重要资料倒出来 低格 之后在做系统!

网友:
肯定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学点东西,高手真多啊

网友:
先扫下硬盘看有没问题,, 说实在从其他地方拷文件来修复的话没有很大的把握用的时间比重装系统还要多,, 呵,,, C盘桌面要是没什么重要数据的话 装个系统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看看内存吧.这种问题好多是内存引起的,不一定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还有南桥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B:
硬盘检测一下 9成是硬盘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把里面资料拷出来再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看看

网友:
用慢装的XP看看,你说的不详细,你系统重装过吗、到哪一步,还是完全装好重启这样

网友:
系统坏了,重装下就好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也是系统跟内存的问题,其他的应该不会了,不要说装系统,装系统也要看什么人装,有的人遇到一些问题,系统怎么装都装不下,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换另一个镜像系统就好了,帮客户装的时候遇到过一次这种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遇到,是windows文件夹里system32里面的文件丢失了 是不是叫你按R键修复?
最直接就是重新做系统!曾经我也尝试过修复,但是很难修复!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从下面试一下:
1.更换个内存,试一下,保证内存可以用的。
2.不用ghost 版的xp盘,安装,先用完全安装版的,进行安装,可以先把原来所要安装盘内容,分区删除,重新格式化,(注意仅对安装系统所在盘)。
3.可以检查硬盘有没有坏道,或者更换一下,硬盘的数据线,试一试。

网友:
就是内存的问题,好好检查下

网友:
重新分区看看

网友B: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我前两天遇到过、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C:
是系统和硬盘的问题

网友:
吧东西考出来先 然后把硬盘全格试一试

网友:
系统不行上,或者硬盘坏!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内存或硬盘,再就北桥或内存槽那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D:
声卡网卡有问题有这种情况我见过。别的楼上全说了

网友:
要是硬盘的问题,也能造成这现象

网友:
这应该是内存或者主板问题啊!!我上次也与到这个问题啊!!把内存换个插槽就好啦!!

网友:
个人倾向于内存或内存插槽有问题

网友:
经常出现这个情况,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说99%,不过你检测下硬盘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就换系统试试

网友:
尝试用不同的系统盘安装

网友:
数据线,内存,都查一下

网友:
这要么是系统,要么是内存,硬件排除法,一个一个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干过.排除硬盘以后..1.内存问题 2主板北桥问题.其他不要考虑了.我们网吧磐正主板有3块这样的

网友:
问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可以进PE啊,把丢失的文件拷进去撒!

网友:
差什么文件 就拷什么文件撒

网友:
有些系统装的时候 一些驱动可以先不打

网友:
系统问题,没解决怎么就说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如果想修的话最好能找到一样的安装光盘,不行从网上下个来,应该都能修得成功

网友:
我上回是因为硬盘有坏道

网友:
系统没有做好啊,或者是引导文件丢失了,这方面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跟到你的系统镜像有关系,或者说你的光驱,U盘有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先换镜像,不行再换硬件。

网友:
看不太清楚,是系统出问题,修复不一定能修复好,如果盘里有重要东西的话,不愿意装系统!就按照提示的c盘那个文件夹下文件出错,你可以 在一个正常的系统里找到那个文件,并且把他复制下啦然后在用pe进系统粘贴到你出错的文件夹里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你可以按提示拷贝相应的文件,进PE后复制到里头,再开机看看。

网友:
另下个系统版本,别在这一个系统上吊死啊!在不行就那几大部件,替换法,换。不信找不出来。CPU 主板 硬盘 都有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存看下行不行
严禁灌水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盘可以修复系统,而且不必重新做系统,在复制好系统文件后,会提示安装或者修复系统,根据提示按R键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换内存,

网友:
找相同的文件拷貝進去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完了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重新装个操作系统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重做系统后跟几天后又会出现,进系统后网卡自动获取IP也慢,现在想想这样的问题还是出在内存,同意把主板取下来测下内存槽

网友C:
硬盘线,或着硬盘丢文件了,可以用PE把提示的文件拷进去,但有时会有很多的很多的文件,
我一般都是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系统坏了吧~!!吧东西考出来!!换个系统吧!!

网友:
基本上的都是换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基本重装系统就好了哈哈

网友B:
明显是系统问题,我碰到了N个这样的事情,重新安装就OK了,纯净版安装

网友:
把内存频率和cpu频率降一下试试

网友:
在别的电脑拷个看看怎样,不行就送修把

网友:
这种情况,没法修复系统!!!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我不是灌水的,总结以上强人还是内存、硬盘、光盘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步试过了,可以换个新的系统盘安装;第三步先把硬盘重新分区一下,再用标准安装;如果还不行楼主祈祷下吧

网友C:
内存条换个插槽,把硬盘全格,重新分区,重写MBR,问题就可以搞定,我基本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好几次了,很难说到底是什么,有的是内存有问题,有一个吧内存滤波电容(但看上去电容好好的)换了就好了。一般来说和内存的干系最大

网友:
MHDD 测试一下硬盘,如果没问题。 从新建立一下引导区

网友:
内存有问题,另一种是硬盘有问题,再就是系统真的有问题

网友D:
硬盘有坏道也会这样的,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检测下硬盘吧,实践见真理!!

网友:
估计就是文件损坏造成的,弄个XP安装盘 修复一下。

网友:
如果是重装系统都不行的话,就是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要么内存,要么硬盘,还有一个可能是cpu。

网友:
你可以找个带windowsXP的系统 查找那个文件 拿U盘复制出来 然后再进PE 把刚才的文件复制到WINDOWS目录下

网友:
没考虑换硬盘试试吗

网友:
有这么难吗?重装备个系统或得起下就好了!我以前就见过这鸟问题!如果不行顶多也就是硬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内存方面和硬盘方面

网友:
图在那里看不到

网友:
你换过内存都不行。就是系统已经损坏了。如果你硬是话不重装系统,要修复,只是浪费时间。

网友D:
硬盘重新分区,再安装系统。

网友:
诊断卡报什么出来?

网友:
我是不是怕害羞啊,也不拍个下面的来看看

网友C:
重新装系统可以的,你系统文件丢失!

网友:
我们大师兄学装系统用了半年,现在还只会装一键的,驱动就更不会了

网友:
systerm 32.exe 丢失,从别的脑上拷过去一个就行了

网友:
已经显示有系统文件丢失,如果不是误删就可能是硬盘有问题,如果不想重装系统可以用安装盘的修复功能试试,或者用软件查看分区表是否有错误。

网友D:
系统内核文件丢失,建议在PE中备份数据之后,重新安装系统。<修复系统不一定能稳定运行>

网友:
系统丢失文件,系统盘修复,不行就重装

网友:
挺简单的 一个问题,上面说的都有到里,你 先把数据线把下来重新装上,还有内存,在不行就做系统,系统在不行,换硬盘,试试,要吗就刷bios

网友D:
内存有问题,换内存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是系统的问题吧!是不是叫你修复啊,是的话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以前也遇见过!

网友D:
内存问题!软件检测试试~

网友B:
可能是没有正常关机 导致的吧 重装下系统就会好了 如果还是不行 硬件应该要检查下

网友:
请测试一下你的硬盘与内存,最后你真的不想修复把WINDOWS SYS32的目录在PE拷进去

网友:
上单根内存条!装完系统在插另外一根

网友:
内存条不兼容引起的,装系统只用一根内存,装完再插另一根。

网友D:
硬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有问题
这个跟硬盘没有关系的啊好。。。。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折腾我好几天,,是内存问题,,,,用酒精嚓嚓内存

网友:
硬盘坏了
兄弟

网友:
硬盘了.MHDD扫一下就有结果了.

网友:
内存或硬盘有问题,内存的可能性较大,另看看主板上有电容鼓包没有,如有请更换

网友:
我是用U盘安装系统的 自打用U盘安装系统后 没遇到过类似楼主的情况 如果LZ确定换了 内存硬盘都不行 试试我的方法吧

网友E:
很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D:
硬盘有译音吧 组装机

网友C:
看不清楚啊,

网友:
打阻卡打下!处理下硬盘氧化!个人意见!

网友:
看看硬盘 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其实我对这方面很喜欢,我也遇见过, 但是我都是换系统就好了。可能一些系统和硬件有关系。没有像楼主说的这样。 你试着换系统试试 。还有就是你在释放系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
一般客户机器出现这样问题了 师傅就会从别的机器上拆个硬盘下来装到机器上试试来判断到底是内存问题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也会引发这种问题

网友C:
提示已经很明确了 ,不说 文件丢失 。 反正系统找不到这个文件 你可以进pe看有没有这个文件
有的话删除 可能已经损坏 ,然后复制 同版本的文件到 该位置
造成 这种错误的原因可能是病毒或者 意外关机

网友:
最 好丛做个系统 看看 。。。

网友:
找个硬盘装下系统试试看呀,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不然大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可能就好了

网友D:
硬盘坏了 或 硬盘线的事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有重要资料就先备份吧。再换下系统就行了

网友:
你的系统坏了吧.... 提示写的都是汉字耶,可以先从表面着手,换系统在看。

网友:
看不清,重新上清晰的照片吧。

网友:
是文件丢失 ,检测下硬盘 及硬盘的数据线 电源线 看看!

网友:
主板电容爆浆了没

网友:
从另一正常机子上复制这个文件,进PE再用U盘拷到你这台电脑上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是哪年的 快成 古董了吧?

网友C:
硬件问题吧 ~

网友C:
仔细检查~~ 看看是否硬件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LS们怎么想的 缺少系统文件 自然是系统文件缺失 造成无法开机 用户的操作不当
修复的话需要把系统原盘放里面进行修复 建议做系统
和硬件一点关系没有 又硬盘又内存

网友:
一般就是两种情况,要么做系统,要么换内存

网友D:
内存很大问题,系统估计也有问题

网友:
从新做下系统吧 貌似系统丢失文件造成的 或者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