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serJet 3052 打印、扫描、复印一体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1-07-01):
HP LaserJet 3052 打印、扫描、复印一体机,新更换的定影组件及扫描件灯管,现在单张、多张打印没有问题,扫描图片也没有问题。但是在复印时,会出现如下图的问题。

和同事分析来分析去没有头绪,无法确定故障点,
请坛子里了解打印机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

另外:这种理解不是每张复印件都有,是间隔着出现。

想问的问题:
1、这种故障是机械故障还是电路故障?
2、故障的起因是什么?

网友:
好象是扫描时有干扰一样而且只是上半部

网友:
看想来更像机械故障。查查显影部份再说

网友:
关键是这些干扰有时也会在纸张的下半部分出现。有时整张纸都有,有时又什么干扰都没有,有时上、下都有中间没有。

网友:
还有一个现象机说明一下。就是在复印时,本来复印的原件是小纸张,但复印出来后却被放大到了A4大小,效果大家可以看图。

这是原件与A4纸对比

这是复印后被放大(非人为)的结果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机器的放大缩小设置我看了,是Original选项。3052的Manual.pdf文件中说明过,Original选项
为默认选项。

网友A:
请问你复印的时候是放上面的送稿器,还是放在玻璃上,如果是玻璃上,应该是扫描件的螺丝松了,送稿器的话应该是边上有污迹。

网友:
楼主最终找到问题出在哪儿没有,很希望楼主分享一下结果和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复印的时候是放上面的送稿器,还是放在玻璃上,如果是玻璃上,应该是扫描件的螺丝松了,送稿器的话应 ...

我放的是玻璃上。

网友A:
那应该是描件的螺母松了。你打开盖子,直接复印看下扫描灯在移动的时候会不会到某个位置的时候有振动,你用送稿器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描件的螺母松了。你打开盖子,直接复印看下扫描灯在移动的时候会不会到某个位置的时候有振动,你用 ...

直接复印时,扫描灯移动时没有任何振动,从头走到尾,再从尾走到头,移动正常。
目前在检查扫描件的螺母是否松了。

网友:
能否截个图,告诉我扫描件的螺母在那?

网友B:
看看定影组件,在检查一下机器的设置是不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定影组件,在检查一下机器的设置是不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定影组件是整个换新了。机器的放大缩小设置是出厂的默认值100%。

网友:
扫描头的问题
你最好是换一套试试

网友:
打印机我发到另一个专修的同行那里,最后确定是激光器出问题了。

网友:
激光器出问题,为什么打印没问题呢,不懂了

网友:
如果如你开始所说打印一直正常那么你被同行忽悠了,呵呵。

网友:
检查一下扫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