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 代换!!!

楼主(2011-07-01):
问下各位同行,SG6841后面跟什么字母是不是都可以互换,有知道的能说下不?

网友:
基本上可以通代。但,如果你想知道具体内容,可以查相关的pdf说明。只要相关的引脚功能是对应的,就可以代换。注意其中的振荡电阻大小。

网友:
供参考:
SG6841与OB2268CP是一样的,可直接代换。而与OB2269CP引脚功能相同,但参数有别,要代换必须改电路参数。
SG6841代换LD7552 (OB2269),改动:
SG6841 的4脚电阻26K ,OB2269(LD7552)的4脚电阻100K。

网友:
感谢楼上二位的帮助,我记下了,谢谢!!!!!!!!!!!!!!

网友:
大家都該知道6841直接用5841代 甚麼都不必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