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一块V星的板子

楼主(2011-07-01):
我这里有一块V星的板子。刚开机就出现扇一动。然后就没有任何反映了。也不开机。强行开机都不行。电源是好的。是AMD的板子。他这个板子是南北桥集成的那种。不知道从哪入手呀。以前是修笔记本的对台式机不怎么会弄。

网友:
我在线等……

网友:
查12V的CPU供电

网友:
不插CPU的12V供电,看看能不能开开,要是能开,就是CPU供电烧了,如果还是那样就看看哪有短路的,是不是USB口坏了

网友:
短路保护了,先看CPU供电部分,再查其他场管

网友:
行。我现在看看。谢谢了……

网友:
查查给U供电的几个MOS管是否短了,如果没短看看CPU供电芯片是否是好的,关键就是这两个地方

网友:
12V拔掉小插头!还短路就是桥有虚焊的了

网友:
楼上回复得都差不多了

网友:
查12V是否短路 如没短 打电源接口的3.3V 5v 是否短路

网友:
拔掉12V试试    12V短路了

网友A:
修主板基本知识第一课题啊
老大
未考(不知道怎么打,都是这样叫的) 电路短路了
拿万能表,量CPU供电吧,看哪里短路
都不短路,换CPU供电芯片6566
单独桥的板子,再量一下桥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主板基本知识第一课题啊
老大
未考(不知道怎么打,都是这样叫的) 电路短路了

桥没有短。我和另一个板子都对比测了。这么说一般开机马上关。或者就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CPU供电那块短或芯片坏。或者是板上还有其它供电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