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1000 外接切换不了

楼主(2011-07-01):
求助dv1000 外接切换不了 屏有黑一下 但有回复 外界不亮 高手给出个主意

网友:
查查 行场信号和切换电路

网友:
快捷键驱动有木有装???

网友:
如果屏有闪一下你就换个EC试试吧
以前我有个V2000跟你故障一样,VGA口附近和北桥都整遍了也没好,最后换97551了

网友:
显卡有没有可能?

网友A:
好像要装一个驱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要装一个驱动吧?

什么驱动  显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驱动  显卡的?

当然有可能啊,我那个就是集成显卡的所以换掉北桥了,不过你这个现象既然和我那么相似  如果你查查显卡查不到什么结果就先换EC吧  毕竟比换显卡要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有可能啊,我那个就是集成显卡的所以换掉北桥了,不过你这个现象既然和我那么相似  如果你查查显卡查 ...

谢谢啊  我弄一下 给你答复

网友:
你把屏拆下。。自己就到外屏上去了。不用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