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AMD 的CPU 如何识别同一针脚 是否支持

楼主(2011-07-01):
SI40 SI42 QL60 QL62 QL64 QL66 QL67 RM70 RM74 RM75 RM77
等等一大堆的CPU
AMD的CPU很容易坏,你们平时修主板是遇到ADM主板试着换CPU 是如何判断某U支持某板的。

网友:
应该是前缀一样就可以代换吧

网友:
AMD分单双核的 我就是看X2有没有这个 一直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除了638以后其他都是台式机的CPU。。

网友:
一般换AMD的都是看前缀,一样的都可以

网友:
笔记本我们维修的比较小

网友:
坏了订一样的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