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的升压线圈

楼主(2011-07-01):
一般情况下碰到屏一闪而灭的情况,我们都是直接干高压板,不过不知道能不能通过阻止法测量升压线圈的好坏啊,高手指点

网友:
一闪而过也不一定是高压板坏,即使是高压板也不一定是高压包坏,比如双灯的其中一组坏了就会保护,看到的图像就会一闪而过。

网友:
呵呵 高压包不好找啊

网友A:
呵呵……说的有道理,可高压包能不能通过阻值法判断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说的有道理,可高压包能不能通过阻值法判断好坏

可以通过打阻值判断,但有另一种情况,如线圈扎间打火击穿短路。

网友:
找个好的自己测一下不就明白了,做个参考

网友:
用万用表电阻挡量高压包的初级或次级线圈的阻值,线圈阻值无穷大高压包初级或次级开路,短路用电阻挡不能准确判断,可以测电感的万用表参考类似机型的电感量来判断

网友:
高压线圈很少坏的,搞个高压条换一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打阻值判断,但有另一种情况,如线圈扎间打火击穿短路。

一般怎么通过阻值法怎么测啦,阻值又是多少

网友:
有局部短路也不一定能测量出来,

网友:
一般可通用电阻法测量初级和次级阻值, 有些短路用电感表也没法测量,最好就是代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