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艰难维修历程堪比建党90周年历程

楼主(2011-07-01):
惠普NC6400,此机故障无待机。
拆机看见明显烧毁痕迹,PQ21,PU2(充电芯片),已经黑掉,把芯片吹下,发现PCB板已经烧坏,
22,23,24脚焊盘都已经没了,

查看图纸发现23,24,为空脚,而22为供电肯定少不了,刮开焊盘上电锡,发现和地短路了,这样
肯定不行,那么把B+都对地了,没办法补绿油,放入烤箱,等绿油干了,上锡发现又短路了,
没办法只有用隔热胶带,粘好,,飞线到焊盘,把芯片焊上。还是没有待机,发现VIN有19V,
而B+没有电压,继续上图:

Q3为P沟道MOS管,需要低电平导通,而ADP_EN#为19V明显不对,继续查

要使ADP_EN#为低必须,U25B 6脚电压大于5脚,6脚为适配器中间脚电压,而5脚为19V分压而来计算正常为5V左右,
但是测量发现5脚为5.9V,明显不对把PR258和pR241测量发现,PR258为22K了,换了个30K的,上电待机出来了,
但是自动上电发现电流为0.3A,马上到0.02A,明显不对,测量3,5V没有,查8734A
5VLP出来一下又没了,而3VLP根本没有,测量25脚发现对地阻值15,有短路,

断开PJP1发现不短了那么就是+3VL短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最少几十个地方,没办法一个一个查,后查到PU3的1脚对地为15,

有电阻应该不会这么低,拆掉电阻PR37还是一样,拆掉PU3发现还是一样,最后拆掉PU4,OK了阻值对了,后找了个同值芯片,
上电开机HP画面出现。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那个比较器PU258B  -大于+输出地电位吗?   你量的是6叫大于5叫没错啊  ? 不解?

网友:
是不是你写错了   5脚电压大于6脚电压 自己理解的

网友:
哈哈今天好开心啊 这么多发案例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是打错了,是5脚大于6脚不正确,2楼兄弟谢谢,我没注意。兄弟们帮忙顶下。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个6400,可是检测针的电压只有2.4V,拆掉PQ62电压就正常,很奇怪,我在想没有短路,怎么这个电压这么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