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510M不加电故障有图片,有过程 希望能转正一下

楼主(2011-07-01):
在几天观察了一下这个论坛,不错,人气什么多不错,管理也管的很到位。交流也不错。就顺便注册了一个,希望在这里能转正一下,以后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刚好前几天没事做。送来了一台联想旭日C510M不加电故障。
不拆机拨除外设,接上可调电源检测有待机,按开关没有反应 ,拆开机器,目测主板在南桥旁边轻微进水的痕迹,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公共点480欧,3.3V,5V 120欧左右,1.8V 122欧,1.5V 118欧,1.05V为6欧,CPU为5欧,根据我们培训讲的关键测试点1.05V有轻微短路。
接上可调电源测试,主供电正常,3.3V,5V电压也正常,用示波器测IO的晶振起振正常,南桥的晶振不起振,因此判断不触发的故障就是南桥引起的。接下来检查南桥的晶振为什么不起振,测CMOS电池的供电,为0V,取下CMOS电池为0V,更换CMOS电池后,测RTCVCC 依然为0V

断电测RTCVCC的对地阻值为0欧,由于RTCVCC是给南桥供电的因此判断为南桥内部故障引起的。由于在拆机的时候发现南桥旁边有进水的痕迹,有可能是水进到了南桥里面引起的,所以先把南桥放到BGA烘一下,加热到225度左右。(记住加热的时候要把CMOS电池取下否则加热会坏)。
烘完冷却以后,取下主板再测RTCVCC的对地阻值恢复正常,装上CMOS电池,再测供电正常了,接上电源测试南桥的晶振,熟悉的正弦波正常了,断电,再测1.05V的电感对地阻值也到了11欧。
接下来装上CPU,内存,开关条,接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电流表指针上扬了,能加电了,电流上到1A左右,停在那里不动,用示波仪测内存上的排阻,没有任何波形说明没有进行自检。说明不加电的故障已经解决是由于南桥进水引起,南桥内部的RTC电路短路引起,从而引起南桥不工作。
现在的故障到了加电不显,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还是按照培训的维修思路一步下按部就班,先测一下各个单元电路的供电正常没有,开机后检测1.5V电感没有电压,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南北桥内存供电电路的工作原理在我们培训的时候和笔记本电脑维修高级教程都有详细的讲解,这个1.5V就是由供电芯片SC411驱动MOS管PQ30和PQ31产生的,断电后检测PQ30的S极和G极阻值为6欧

说明PQ30上管不良,手上没有同型号的主板,也没有同型号的MOS管,从别的主板同电路中拆一个MOS管过来装上,再开机测试,1.5V出来了。再用示波器测试内存上的波形,明显有三次自检,说明机器已经显示了。
关机,装上散热片,接上液晶屏,硬盘,开机测试,电流表指针到1A左右,向上晃了几下,液晶屏上久违的联想LOGO出来了,接下来装机,拷机一切正常。
    维修过程所涉及到的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示波器测试各个关键测试点的波形,可调电源判断故障,及维修思路和电路图分析不明白可以查电路图。

LENOVO 联想C510M

网友:
写的不错。换MOS管应该不需要一模一样的吧。大致在哪个供电部分的,基本上都可以拆吧。

网友:
不错哦---不过这个内容太有广告嫌疑了--基地不会通过的

网友:
内存的波形怎么跳变  ?  3次   ?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2014-04-14):
图纸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