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本的屏能换到新本上么

楼主(2011-07-01):
旭日410m的屏碎了,能用淘汰了的老本上的屏么!都需要改什么?

网友:
围观伟哥修板。。。。

网友:
看你什么老机器啊    很多都不行     改了也不好 啊

网友:
有些可以改屏线就的了

网友:
如果是接口不通用就买个转接口转接,接口都接好了还是不亮的,那就是有的屏是有码片的,那就要把原屏上的码片同时也要改上新屏上去哟。

网友:
这屏很便宜了现在

网友:
有的可以通过转接或不用转接换。有码片就没戏了

网友:
接口都是个问题,还是用一样型号或接口的吧

网友:
没必要呀,

网友:
能改业非常麻烦、吧

网友:
直接上去 试试,不兼容的情况 比较少见

网友:
只要老屏能上1024接口是20脚的都能用,看看是20脚的片插还是针插

网友:
大多都不好用的啊

网友:
老本都是普屏,没价值。

网友:
看了啊就是最普通14的正屏20线的针插,l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