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0维修的暗屏 现在变成了休眠重启 求助

楼主(2011-07-01):
前段时间接了一台ibm t420的暗屏 配置 i7的cpu 双显卡 4g内存 500g硬盘7200转
暗屏检测到主板上面有一个上屏供电的保险坏了 因为这个保修很容易烧就直接把保修取下来 不用保险直接用焊锡把连上去的

现在的情况不定时的变成了休眠重启 屏是黑的 看指示灯一会关机 一会重启 偶尔可以显示一下屏幕界面也就2秒钟 界面是出于休眠的界面  在强制关机 按开机键屏是暗屏  连续几次开都是暗屏  在过20-30分钟在开机就一切正常  帮帮忙 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有的时候可以用两天才出现休眠 有的时候一天  过后就好

网友:
求助是哪里的问题  清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了休眠自动重启的情况后 一直不管机子 自动重启这样的情况能持续一个小时 直到屏变成暗屏就不重启休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