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1-07-01):
今天一个电脑,刚开始的时候,按下电源开关,前2次硬盘灯还能闪一下,但是屏幕是一点反应都没。拔掉电源再重新接上继续按电源开关是一点反应都没。 把所有的接线全部重新插拔一次还是没反应。以为电源开关坏可了,然后进行触发,还是没反应,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通电不按开关都有反应。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
就是不触发嘛
先换个电源再测试下,排除电源损坏的可能性外,那是主板方面的问题,主板送修吧

网友:
主板是通电的。因为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是亮的。显示器是好的。 。。

网友:
不触发,干IO吧

网友:
一般的话是电源故障 部分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 也有是主板坏掉

网友:
主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只是说明待机的5V电压已经有了,并不表明主板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看看内存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机器是内存坏了 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可能我理解能力低,看了一遍还不知你的主板有无启动,问一声风扇转吗?

网友:
看看风扇转不转啊!!!!!

网友:
基本上是主板出问题了,先用排除法看一下,确定问题再想办法修

网友(2013-11-09):
  没反应。     电也没。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是有点麻烦。

网友:
看看是CMOS电池的问题吗?看看有电没.

网友:
逐渐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