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烧两相供电问题

楼主(2011-07-01):
一块七彩虹9600gt 512m 256bit DDR3 奇梦达,故障为短路,于是测到坏mos管后换掉,点亮,但几秒就又短了,再测发现有两相都烧了,上管驱动电压到了4.5和6.7V,不正常,把这两相拆掉就好了,剩下一相,点亮,但发热严重,如何解决?已试了从好的那相飞驱动电压到烧的两相上(原来相关的驱动电压已拆除),但同样短路,拆下mos就不短了,再装上好的又短。。。。mos管是好的,用09N03管了,现在用一相开几分钟就非常烫手,求解决办法,核心只有不到1欧。。。。想先搞好供电再说

网友(点评):
主控ISL6566有2相输出坏,换掉。

网友:
元件都是好的,测过了,没有那块pwm换,怀疑PCB板有短路或接近短路

网友:
楼主连驱动电压也敢这样飞?你同时开启所有上管就算是正常的板也得烧掉,换了这么多场管,怎么不把控制IC换掉?

网友A:
要是有IC的话把IC和供电管都给换了

网友B:
没办法中的办法,没有那块PWM换,那个驱动电压是可飞的,同一个焊盘上两个MOS管我也试了,正常点亮,还有没一个那么热,管本来试60n03的,全换成09n0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IC的话把IC和供电管都给换了

就是没IC换。。。。管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中的办法,没有那块PWM换,那个驱动电压是可飞的,同一个焊盘上两个MOS管我也试了,正常点亮,还有 ...

每个相位工作时间都是错开来的啊,你这样飞的话不等于所有上管同时工作了?我还真没敢试。。你60M03换09N03没问题的。

网友:
但是还有一相的驱动是好的,想利用起来,没有这个贴片大pwm给他换。。。。。

网友C:
你不换是不能用的,一相供电绝对不够。不信的话尽管试试,跑3D就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换是不能用的,一相供电绝对不够。不信的话尽管试试,跑3D就黑屏了!

我当然知道一相不够用啦,我是想飞驱动电压出去另外两相,把那两相原来的驱动电压去掉,至于行不行得通是个有待考究的事嘛,一个驱动电压拖2个mos是可以的,而且换09n03后,两相也够用了,理论上~~~~

网友D:
楼主是上了另外两相烧管。那有没有只上其中一相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上了另外两相烧管。那有没有只上其中一相试试呢

有,我已经逐相试过了,也试过两相两相组合来试了,哎~~~只有图中一相那样才不短,正常亮机~~~烦~~~

网友:
已修复,把上下管驱动电压断开,从好的那相分别飞驱动电压过去,搞定,三相都有电压输出并稳定,而且发热正常,跑3D正常,附飞线图

网友(点评):
我发现你是个猛男,真的,佩服。。

网友(点评):
呵呵,飞的也挺不错的嘛。之前我修过的,也被人家飞线过的。是短路,飞也没用。换过那芯片是最好的办法。芯片我有

网友E:
怎么不换个电源芯片试试..飞了那么多线没人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换个电源芯片试试..飞了那么多线没人要啊..

如果有,我早换了,芯片是个很多脚的大贴片6566 ,没有这个东西换

网友:
修好就好,毕竟是9600gt 512m 256bit DDR3 。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F:
不错! ISL6566多用在主板上,AMD的板很多用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飞线可以适当短粗一点的线,毕竟是这里是走电流的,截面积大一些还是比较保险.12v二阶滤波电容也补上一个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错! ISL6566多用在主板上,AMD的板很多用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飞线可以适当短粗一点的线,毕竟是这里是走电流 ...

不用担心,飞测是驱动电压,走的电流可以忽略不计的,电容当然补上,因为吹mos时易吹爆才先拆下来

网友:
pmw坏了??你又知道??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担心,飞测是驱动电压,走的电流可以忽略不计的,电容当然补上,因为吹mos时易吹爆才先拆下来

恩,是我看错了,连的G极没有关系,相当于一项3+3了呵呵,此法可行,供电方面以后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留一相看正常不,如果正常就把其余两项周边到原件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