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 GROUP INC(全汉)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01):
接客户的一fsp260-60slv(pf)开关电源,测量紫线和绿线都有5V短接绿线到地电源不启动,拆开看有几个电容鼓包了风扇也转不动,因此电源结构紧凑费了好大力才把六七个电容换完,把电源风扇加了点油用手转了半天才滑溜了,上电短接绿线到地后风扇转一下就停,觉得没修好。就把开关管和后面的整流二极管取下来测量,结果却没有问题。心里纳闷呢!后来想着点主板试试,上电一点主板亮了,运行一个小时正常收客户70元。原来这样的电源要有负载才能上电,又是一经验,哈哈!!!!!

网友:
还是这样的电源,空载也保护!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设计的。

网友(点评):
空载保护以前曾经被印上包装盒上以突显电源性能。

网友:
空载也保护目的 是不是为了节能啊 可以过测评....???

网友:
应该说是还有变质的电容没换干净!

网友(点评):
有可能。但也有可能生产或设计时就没有给电源增加负载电阻。

网友:
哇,修个电源能赚70块,真有才啊!

网友:
这个电源修好要70块一点都不贵的

网友:
有的电源是这样设计的,修好后要带个硬盘或光驱做负载,不过一个电源维修费用70,很好赚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修电源的钱其实是不好赚的,修个电源70,也就是两块主板的价钱,如果两块主板是管子坏的话换起来是不费劲的很轻松就能赚70---80元。而修个电源是没那么容易的,就拿会修的人来讲电源的脏,空间小换元件不好换,有的元件要反复测量,最大的麻烦是220V电压的威胁。如不懂的电源原理的人和不熟悉的人那拿这个钱就更不容易了。

网友:
修电源的钱不好赚一点都不贵

网友:
钱都不好赚哦

网友A:
你挺黑,我买个2手的电源才30,你赚大了,不怕客户以后给你宣传没生意做啊!

网友:
70元应该能买个新的了(不是名牌的那种),不过收他的是辛苦费。

网友B:
哈哈!!这个是小电源,换不上才修的,要能换新谁还花70元修啊?况且你花30元买的电源是没有这个电源好的,品牌电源修好用比杂牌电源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挺黑,我买个2手的电源才30,你赚大了,不怕客户以后给你宣传没生意做啊!

30块的2手电源和全汉电源能比吗?况且这是小电源,换一般的电源安不上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块的2手电源和全汉电源能比吗?况且这是小电源,换一般的电源安不上去的。

反正你这么做真不行,人言可畏啊,我一般要是容易修的,脸熟的我都不要钱了,不用告诉,他就帮你宣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你这么做真不行,人言可畏啊,我一般要是容易修的,脸熟的我都不要钱了,不用告诉,他就帮你宣传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事方法,我要的价客户乐意给就行了,你给人家义务修是你的事啊!也许不能适用很多以维修吃饭的人。我们的目的是养家糊口不是搞慈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是小电源,换不上才修的,要能换新谁还花70元修啊?况且你花30元买的电源是没有这个电源好 ...

有些时间特殊的电源是没有办法换的,能修就修理也是好事,提高技术,多多交流分享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是小电源,换不上才修的,要能换新谁还花70元修啊?况且你花30元买的电源是没有这个电源好 ...

碰巧我前几天我这打雷,同学家的电脑主机电源和显示器电源都挂了。它的主机是那种日本原装进口的老古董,电源好小呢,不能换,只能修。拆开一看,质量真是刚刚的啊,感叹人家的做工,幸好是保险丝和整流桥堆烧掉,显示器的电源(上面还写着是松下的呢)也同样如此。修好才收同学30元,要换是别人,2样东西就要收100元以上啦。

网友(2017-04-27):
以前就有听过有的电源有这样的设计,不过我手上有好几个电源试了都没这样的,包括海盗船

网友:
有些电源是有这样的设计哦,防止空载时瞬间电流过大烧电源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航嘉电源,换风扇。    换完后用镊子短接绿线   风扇不转。以为哪里搞坏了。想想也没动啥就焊了2根线,装电脑试试  开机正常。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挺黑,我买个2手的电源才30,你赚大了,不怕客户以后给你宣传没生意做啊!

也许你买的是新的才60一个那种,或者是普通的 服役很久的,   而人家这个是品牌的。  就像二手手机一样  充话费送的那种也叫智能机  二手卖一百都赚了,苹果6  7试试  ,半价都不好买到

网友:
不错,维修费用可以接受。

网友:
哈哈,就是电容问题呀,

网友:
电源维修我一般收50

网友:
过来看看,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