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USB口坏了

楼主(2011-07-01):
T400USB口坏了,是一组两个的,换了之后,一个好用,一个在系统中无法识别,供电和数据线阻值都正常。晕死了。

网友:
1. 焊接不良
2.USB OC#信号有问题, 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重新焊下呗

网友:
重新换个 重点检查南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件本体不良,在就看看他的对地阻抗啊!~最后看南桥

网友:
也许是USB口没坏之前就有个不能用了,这个要考虑进去

网友:
供电数据线都要查还有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