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 换改良芯片后 高清电影卡

楼主(2011-07-01):
dv9000 换改771良芯片后 高清电影卡,不流畅。显卡加焊后还是一样,T7500的U,2G内存 320G硬盘,鲁大师测试性能1400分,谁有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芯片
显卡
解决方法
硬盘

网友:
用户挑剔。就要解决高清卡的问题,郁闷中

网友:
只能说 再换CPU试试了

网友:
用户说之前机器没坏的时候不卡,说我换了显卡就卡,无语了

网友:
谁有好的建议,说下

网友:
建议换个原版驱动或重做系统!

网友:
哈哈 换升级版显卡 升级内存

网友:
系统从做了的,win7和XP都试了

网友:
前些天又个专做芯片的朋友跟我说7600T不带高清功能.我上次也给客人换了个7600T,他说不能放搞清.

网友:
771是8600的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没人遇见过吗

网友:
你是不是买到了打磨的芯片

网友:
升级版的这个显卡好贵的啊

网友:
是啊 你的那个芯片是不不行啊,,实在没办法你在换一个=试试,,,

网友:
用 完美解码 试试

网友:
只能再换一个试试!我以前遇到过631的换上去后也是放不了高清,客户很挑剔最后再换一个好了……

网友:
换个型号一样的显卡看看

网友:
哎, 先软后硬了,驱动不要打通用的,按照型号下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