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07-01):
一台三星943液晶显示器,出现不定期黑屏,变压器换过,还是吧不行,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
你外接个电源高压一体板不就知道了吗 灯管有问题也是一样黑屏啊

网友:
变压器换过了,那你就考虑灯管吧,,

网友:
一定是变压器坏吗    其他坏一样是这样

网友:
不定期黑屏除了高压灯管外驱动板也有可能

网友:
看看灯管吧  灯管虚焊 也有可能

网友:
电源坏了,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