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3mb显示器

楼主(2011-07-01):
一台三星793mb显示器,冷的时候老是出现棕色拖尾,慢慢的可以好,时好时坏,该加焊的地方都焊过了,有什么办法根治呢?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你把视放IC的铝箔拆了重新安装,还有附近一个电感(不记得编号了)用导线连接即可.

网友:
是这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