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富士通笔记本开机当机无图的维修。。希望可以啦。

楼主(2011-07-01):
今天,哈!,,刚做了笔生意,,,算是维修实例吧!。。版主我可以转正吧?。。因为有求于论坛。。也想多学多点东西。。希望可以啦。。哈。。回正题。。富士通西门子一款。。17寸宽屏。。与海尔某款14寸机型板型。。板号一样。无电路图。。整机检测时。。开机当LOGO。。即当在开机画面不动。。。按F2无法进BIOS。。。按键盘大小写键。。对应的LED灯不亮。。。。。如图所示。

拔掉硬盘。。可以过LOGO。。但过LOGO画面后PCI报错。。PCI system error on bus···有好几行错误提示。。同样无法进BIOS。。。机器拆开后。发现主板为二修。主板上的EC芯片。。BIOS芯片。。网卡芯片。。。南桥芯片均被加焊过。。仔细检查无明显连锡。。空焊等外观故障。当时想这种情况,。可能是1。。供电。。。当供电电压不够或过高时。。会引起主板硬件设备的工作不正常。。从而导致当机现象。。。VCORE电压过高,CPU剧烫,会引起当机。2。。北桥。。CPU。。。南桥的一些控制信号的异常导致主板工作不正常。3。。BIOS在POST(上电自检。检测某个外设故障不过时。会引起开机当机或进系统当机。。蓝屏等现象。4。。COMS设置,BIOS设置有误也会引起此故障。。
首先进行COMS放电。。故障依旧。。由于有PCI报错。。首先怀疑PCI设备出问题。也就是故障分析里提到的第3点,,,上电自检外设不过,,引起当机故障。,由于无主板电路图,,据经验,此板走PCI_AD信号线的设备有,网卡芯片,南桥芯片,读卡器芯片,此机型无读卡器设备,所以先考虑网卡与南桥。如图。

该主板的PCI设备。。。此板网卡芯片RTL8100CL有被人加焊过的痕迹,,先拔除网卡芯片再上电,。。一般笔记本主板上的外设芯片都可以拔除上电。。网卡拔除后,主板插上硬盘当LOGO故障依旧,拔除硬盘,未提示PCI报错,,PCI报错故障修复,,此PCI报错故障由于网卡芯片RTL8100CL损坏引起。。。。PCI报错,我们还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打PCI设备上的PCI_AD信号线的二极体值,,来判断PCI_AD信号线对地阻值是否异常。。
上图为。。(PCI信号线的网卡芯片RTL8100CL))。。插上硬盘,。。当机故障依旧,首先查SATA硬盘接口一些耦合电容,,供电等均未发现问题。。再次测量全板供电电压,。未发现任何问题。。。此时就得考虑南桥,,由于无法测量南桥的好坏。。只有先拔除南桥重新植锡球后焊接南桥,。重植南桥焊接后,。。当机故障依旧。。。于是决定更换新的GBM ICH7的南桥芯片,更换后OK,故障修复。。。

,,,, 正常啦。。来句总结吧。。。南桥是笔记本主板外围设备的“总管”。在维修中,。网卡与南桥是故障率较高的零件。我们日常维修中经常遇到GBM的南桥本体不良的损坏。。。打字累死了。。图片文字加工。。用了一个下午了。。希望版主同情一下我吧。。让我转正吧。。。。thanks。。

网友:
楼主这个实例好熟悉,貌似哪里见过

网友:
开机报错的提示就可以判断南桥有问题呀,GBM的南桥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