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都要拔插AXT才能开机,

楼主(2011-07-01):
一块精英主板,拔插头不行,得把主板上ATX插头拔掉再插上才可以启动,各位高手救命啊.

网友:
短路 保护啦

网友A:
说得好含糊,至少电源什么的换没换过都说说的吧

网友:
是不是单桥的主板。是的话桥虚焊。我碰到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好含糊,至少电源什么的换没换过都说说的吧

这块板没修过,客户拿过来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几回都是电源坏,请楼主换个电源,如果不行再来分析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几回都是电源坏,请楼主换个电源,如果不行再来分析主板

电源我换过几个好的试过了,是板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哪个地方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我换过几个好的试过了,是板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哪个地方坏了,

这可能就如他们所说,是桥的问题吧,我也不清楚了,期待你修好后把经验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就如他们所说,是桥的问题吧,我也不清楚了,期待你修好后把经验告诉我。

嗯,现在加焊试试

网友:
COMS电池供电  跳线 正常吗

网友D:
ECS的有单桥的吗? 换个IO看看

网友:
说的不清  不知是什么板  什么芯片

网友:
ECS的板AMD 的就单桥的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特殊的问题,CPU的电源管理芯片要是热的才能开机,头都大了

网友:
是io坏了,我碰到过,楼主可以换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特殊的问题,CPU的电源管理芯片要是热的才能开机,头都大了

这位老兄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S的有单桥的吗? 换个IO看看

是单桥啊,IO还没换,我加焊桥,还是不行,,没头绪了,

网友:
是什么IO啊

网友:
重点监测COMS电路看看。。。应该是放电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