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1016D交换机电源板简单维修一列

楼主(2011-07-01):
    有台换电脑不能上网了,测试连局域网也不通,测试为交换机坏了,仔细听里面有些吱吱的叫声,不尖,约一秒两声的频率。

    拆开外壳后再通电不亮了。也不响了。外表没烧的,决定先从后级输出二级管下手,一量,还真有些短路了,阻值只有12,拆下双下级管,一量,好的,仔细一看,从输出到地有一个10欧姆的电阻,晕,也不知道这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弄这么个东西在这不是白费电能吗?刚才测的“短路”就是它引起的。
    在线量了开关管,没穿。
    又测了下电源管理芯片(TL3843P)及周边,也没发现明显的问题。只是芯片第二脚(VFB)对地短路,跑线发现设计就是接地的,不明白电压反馈为什么要接地,可能是不用这个反馈功能了吧?
     还是从头老老实实的查吧。量300V,结果是192,明显不对,又量了下220V,结果为212V正常,又量了桥,正常。看来得杀这个大电容了。拆下这个400V 47U电容,用表量,正反阻值无穷大,一点充电过程没有,换吧。料板上拆一个,换上,电压为288V,这应该差不多了。装机试机,OK。
实测了一下这个TL3843P的正常运行时各脚的电压,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 是先量300电压!
恭喜你修成功.

网友:
楼主绕了一个大圈,忘记了最重要的电容先测了,但是还是恭喜楼主!

网友:
哎,要是我肯定先查大电容啊。

网友:
电容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