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0CPU发热才能开机,装上散热器就不行了

楼主(2011-07-01):
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 CPU座虚焊了

网友B:
对的   CPU座虚焊了.....加焊

网友:
对哦,LZ,现在加焊

网友:
放下电试试 可能有惊喜哦

网友:
换cpu试试  不行就加焊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CPU座虚焊了

为什么认为座子虚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CPU座虚焊了.....加焊

为什么认为座子虚焊呢

网友C:
因为你上螺丝会压到,如果虚焊了就会有影响

网友:
大家能给些实质性的解释吗?不要浪费时间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上螺丝会压到,如果虚焊了就会有影响

我不上散热风扇就可以开机,上散热就不开机,,反而如果是虚焊上紧螺丝应该开机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上散热风扇就可以开机,上散热就不开机,,反而如果是虚焊上紧螺丝应该开机才对的

你可以不上散热,用手压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认为座子虚焊呢

我想问你  显卡为什么会虚焊  显卡会虚焊CPU座也会虚焊 但是虚焊很少..  我遇到过一次....

我想知道,解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快快解释

网友:
这样问题 无非 cpu  要么cpu座字虚焊了    nv 显卡 和这样的差不多的

网友:
是热胀冷缩吗?

网友:
要看你电流跑到那里啊
拿出实际的数据啊

网友:
你按着呢?能开机吗?

网友:
试下加焊cpu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