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6 电源接口指示灯一直闪?

楼主(2011-07-01):
机子拿来时客户说进水了,拆开一下IO位置进了,就用清洗一下,机器能开起来,不过多开机次就不行了,现在问题是,电源接口指示灯一直在闪,电流0.01A左右,按开机键没反应,IO现在也换新的,还是老样子,
各位师傅们,有谁碰到过这样问题,能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开机键供电 IO 南桥晶振起振

网友:
IO 南桥工作条件,中间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