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华擎NF7G-HD720p一上电Cpu风扇转但不能开机

楼主(2011-07-01):
如题,不知道啥原因,主板刚过了三年保修期三个月
想用业余时间学学维修,但又有点担心动手能力太差……

网友:
检测卡  跑码不?

网友:
插上检测卡  看可跑码  或者插上蜂鸣器  听下有没有报警的声音

网友:
没工具你怎么修啊,送修吧!

网友:
你在网上查下啊

网友:
插一下内存看一下

网友:
没学习过的,只有用替换法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没事,换在另一台机上可以用的。内存也插拔过了。
我手上除了螺丝刀没啥工具了

网友:
没工具怎么修?

网友:
放电试试 CMOS放电

网友(2011-10-17):
应该是桥坏了。我也有个这样的板,开始的时候不能开机,开机电压为0伏,我把开机脚相连的电容焊下,结果电压上来了,3、3伏。上CPU+内存,可以进DOS.我测试电容是好的,我又找一个容量小一点的焊上去【这时没有拔电】,结果又变成原来的现象。在焊掉电容,也不好用了。放了一天,一加电,风扇就自己转了,但开机脚电压是0伏。关机后,一会在试,又不能开机了。跑线路开机脚直接进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