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5v 12v 16v 有一个输出没负载就啸叫怎么解决

楼主(2011-07-01):
变压器输出5v 12v 16v 有一个输出没负载就啸叫怎么解决
不知道这个板是怎么设计的,并且一路如果没负载就过会跳掉 接个灯泡上去什么问题都没了真的很纠结

网友:
接个电阻不就行了吗

网友:
如果是开关变压器,可不是随便能够空载的哦!!

网友:
这个是液晶显示器,电源板!! 5v 到驱动板,17v到高压板,12v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一个输出接口,。。。。 差不多12V就是没负载一样,所以变压器啸叫,请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12v对地接个3W几十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