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原装机 跑马RO

楼主(2011-07-01):
         求大家帮助啊   刚接到 DELL 原装机   开机是RO  应该是什么问题     大家看看啊··

网友:
看到你的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先查复位时钟吧。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但是不太清楚的图片,又没说别的工作条件,我看神仙也难给你说清楚哟,楼主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看的不太清楚啊 RESET灯常亮吗?看看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正常不?

网友:
先从供电查起吧

网友: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全正常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加焊下座子

网友:
你那是根本没跑。

网友:
内存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