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X1000不加电求解

楼主(2011-07-01):
受到一台康柏X1000机器,不加点,待机有0.001 。无3.3  5V输出。3.5V芯片型号MAX1632.测得芯片  22PIN  18V 23PIN SHDN :4.9V 7PIN ON3  无电压。28PIN ON5  5V   21PIN  5V    9PIN 无电压。 11PIN PG 无电压。芯片换过全新的。还是原故障。求思路:

网友:
在线求解答

网友:
有图么 发图上来看下

网友:
问题找到了,测南桥轻微对地了。把南桥取下来阻值就正常了,不过我是测出来的,原理还是不懂,还希望高手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