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式电脑跑码过程的判断

楼主(2011-07-01):
求台式电脑跑码过程的判断

网友:
根据码判断大致的故障点,再分析由哪些元件引起的

网友:
我知道啊 就是不知道跑码后上面数值表示什么

网友A:
买卡时有说明书!

网友:
跑马10到20内存 20-30显卡   30-40内存  =====修多了就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卡时有说明书!

噢  谢谢......

网友B:
给你参考一下:一般的跑码: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
C1、C6、C3、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
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
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
如显示05、ED、41则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参考一下:一般的跑码: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
C1、C6、C3、D3、D4、D6、 ...

谢谢

网友(2011-09-18):
主板跑的代码很多,一些有的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