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1-07-01):
IBM t30的本 ,拿来的时候问客户原因 ,电池自动放电,有时候还开不开机 ,有时候能开机的话 ,提示fan error。接到可调电源上。开机电流0.26, 开机后电流1.9-2.1,再系统下关机,屏幕黑了 ,但是电流表一直在1.1上降不到0.26待机状态,长按开机键。能关机了 ,电流到了0.26. 拆开本子测量U35
测量待机下1 ,5,3,7,8 都是0 。 2,6 脚3.3v,开机都是3.3,系统下关机1,2,3,5,6,7,8 都是3.3,。
1脚 5脚是南桥发出的s3 s5,3脚 7脚到了PMH2芯片,按照台式机关机时序 ,先cpu 总线 桥 内存 ,的顺序 ,应该先关闭cpu供电 ,笔记本现在没有关闭cpu供电 ,现在怀疑PMH2 芯片坏了 。手里面没有料板。帮忙分析一下 。

PMH2 上的VGA_BLAN 是外接显示器控制开关 还是笔记本屏的开关?PMH2的英文有得看不懂。看看是那里引起的不能关机。
下面是T30的电路图

网友:
南桥是坏的可能大,不过我认为先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