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笔记本,开关机喇叭有刺耳声。

楼主(2011-07-01):
开机或关机时,那段音乐很刺耳。开始以为是喇叭坏了,换后无效果。系统排除。完全没头绪,求解答。。

网友:
声卡 功放呢?

网友A:
是不是麦克风加强了,关掉麦克风加强试下。

网友:
先用耳机试一下。如果是好的,就是喇叭或者喇叭线压到了。如果不好,有可能是板子的问题,或者重装下系统。我只知道这些

网友:
多数是 麦克风开开了

网友:
重新装下驱动看看

网友:
声卡不行就换功放试试呀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再就是把麦克风关掉试试

网友:
插别的音箱试试。看看是否开了什么特效之类,排除软件问题,可重装系统。

如果都不行,只有排查声卡芯片,功放芯片,和它们到接口的线路包括滤波电容之类的小元件。

网友:
外接的声音正常吗?

网友:
呵呵   你说的意思不到为 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从和开口...

网友B:
外接个音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个音箱试试

也搞好一个是声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是类似破音的那种声音吗吗,如果是的话就是驱动的问题,华硕的声音做i系统一般声音都不对

网友:
我看你是声卡驱动的问题换个驱动看看

网友:
应该是功放的问题,经前碰过

网友:
你说的不够详细 外接音箱 好使不啊?

网友:
声卡驱动重新安装试试,再就是麦克风关了!

网友:
外接故障依旧,驱动无异常(系统换了的)。和麦克风没关系,再说一般都是关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麦克风加强了,关掉麦克风加强试下。

关掉了的!还是一样

网友:
下原装驱动 关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