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的昂达HD4650

楼主(2011-07-01):
一块昂达 HD4600,拿到手的时候是上电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测PWM上管已经击穿。安全期间,把上下管及IC全换掉,测了一下,不短了。上机,MD,听到嘀的一声,风扇又停了。测下,又TMD击穿了。怀疑电容,把电容全换掉,把击穿的上管也换掉,上机,嘀,风扇又停了。莫非又穿了。果不其然,又穿了,莫非核心短了。也不像啊,拿到手的时候就测过电感,有阻值啊,虽然说有点小,才两点几欧,但ATI的阻值偏低也算正常啊。现在崩溃了。实在想不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嘀一声上管就击穿。求高手指点迷迹

网友:
量一下IC外围的电路啦或把GPU取下来,在量下电感阻值。只能一个一个试了

网友:
手上也有个杂牌GF7300GS,12V对地短路,换ISL6549CB及上下管,上机通电又被击穿。
借楼主的帖子问一下高手,如果GPU主供电短路了,打金手指能测出来吗?

网友(点评):
GPU短路有的通过金手指能测出来,但供电短路不能测出来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以为是GPU短路,后想GD3的显存,正常卡量时也才几欧,这种问题真的不好说是不是GPU的问题

网友:
把电容换回去,上下管同时换

网友(点评):
貌似有道理,开窍拉。。

网友:
注意有的场效应管是结型场效应管,DS打阻值是短路,也就是常态是DS通路。在主板CPU供电有使用,楼主也留心一下你的下管。

网友:
我感觉是显存短路,因为显存供电是和GPU连在一起的。以前碰到过一次,把显存拆了,就不短路了,而且可以开机了。楼主可以量下显存部分

网友:
看一下供电的反馈电路和电感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