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上网本,触发后跑到0.397不动了,是何原因?

楼主(2011-07-01):
我接到一个HP的上网本待机是0.056V,但触发后就跑到0.397不动了,这是触发保护了有一点短路的现象,但是找不出来是哪里?用诊断卡不跑码,看不到是跑多少。请教各位大师有谁碰到这种问题吗》?指点指点一下小弟吧。

网友:
待机明显高的不得了啥!!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那个供电短路  或者那个桥短路...   待机0.45  绝对不对.不开机看看那个芯片烫手...

网友:
HP上网本没搞过。但别的上网本一般是CPU的问题。加焊一下OK   介意你试下。

网友:
刚才待机的我打错了,是0.056这个待机是正常的,好板也是这个待机我对过了,我摸了没有发现芯片发烫的。

网友:
先看看各路供电哦

网友:
加焊CPU或者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吧

网友:
先加焊CPU试一试。

网友:
0.397A?没过内存吧。。换内存或者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