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的超级奇怪问题!高手进来分析一下

楼主(2011-07-01):
接一联想C467进水机器!故障是无待机!拆开机器清理完水渍,换掉被腐蚀的电阻 电容!通电测试正常了!很高兴的把机器装起来给客户了!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后,客户打电话过来说机器又不行了! 我就让客户再拿过来检测! 本心想有可能还是进水的那些地方没有清理干净吧!客户把机器拿过来拆开又重新检查了一遍!确定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完毕!
  无待机!测8734A总供电只有二点几负,后来查电路测到连着5V电感的PQ22短路拉低了! 换了一个测试正常了!就又把机器交给客户了!                   郁闷的问题来了!!! 过了一个小时客户又再次打电话过来说机器又不行了!心想不可能啊!但是没办法让客户再次把机器送修!拆开机器直接测PQ22又短路了! 直接换上就能好! 但是用几十分钟后!PQ22就又会短路! 后来我把8734A 还有与PQ22连接的电容低端管都换掉了! 故障还是一样! 用个几十分钟PQ22就会出问题!     忘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应该是G级的波形不对吧

网友:
什么都没有描述哦  只有图两张

网友:
不好意思刚没来的及描述!!

网友:
呵呵 我遇到这个状况  但是我感觉那个芯片腐蚀 你没有加焊好   在看看那里出现一次试试...

网友:
请把PR83换了试试。

网友:
你看8734跟pq22g级看是不是完全通的看有没有阻值

网友(点评):
是完全相通的 没有阻止

网友:
注意下BST5 所相连的电阻 耦合电容 和升压二极管..

网友:
BST端
G极和MAX8734的通路
另外一相的MOS管也可以换换

网友:
着重查PC49、PR79和相连的线是否有开路。如图示。

网友:
把PQ22下面的管也换了   感觉像它性能不良!不防试试。

网友(点评):
一开始就换了

网友:
测测板中间有没短路
有的里面烧糊了,要刮开板层,加热,那个小地方,烤干水气

网友:
5伏电感有没有微短路啊。

网友:
电感也换了试试

网友:
查查它的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