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1-07-01):
一台优派液晶显示器VA1912wb     电源板损坏    dac-19m008       手头有块  dac-19m005 是否可以代换   网上说008可代换005
是不是008的功率要大于005啊      两者具体有何差异     005代换008是否可以长期稳定工作       本人才疏学浅   望赐教   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可以大概看一下两块板上的开关管和整流管型号或参数来做一下比较就知道功率是否够用了

网友:
楼上说的差不多   基本上只要功率差不多都可以的

网友:
不太清楚这两个板是不是相同尺寸显示器的电源板,,如果相同尺寸的那功率都差不了多少,,

网友:
感谢上面的回答  这2天事情多了一点  才来  不好意思   试了2天   感觉无异常   就这么用了 准备明天让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