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跑码C1循环回C1断电,自动再次开机

楼主(2011-07-01):
主板:GA-G41M-ES2L
现象:开机跑码至跑码C1循环回C1断电,自动再次开机再次重复跑码,自动断电再次开机。
检修过程:摸板无明显发烫元件。查了所有供电,内存供电1.8V,上拉供电0.9V,两个管理总线电压3.3V,SPD供电3.3V正常。CPU供电1.2V正常。总线供电1.22V正常。测PCI-EX16槽12V 5V 3V供电正常,时钟复位电压正常。
看样子像是找不到显卡,压过北桥,无果。摸北桥温度不高,应该不是虚焊吧。打过显卡槽和内存槽的数据地址线,所有数据线对地值是一样的441左右,同样地址线对地也是一样的315左右。
想刷BIOS,但看见有两个,听说两个BIOS的主板不容易坏BIOS资料,一个写的是B-BIOS。另一个为M-BIOS,分不清哪个是主哪个是副~

求思路~!!!!!!!

补充:BIOS是SST25VF080B的,官网下了BIOS文件刷上去,只刷了一个主BIOS,副的拆掉没刷,装个主的上去,现象一样,还是跑码掉电,自动再次开机。

补充内容 (2011-7-2 12:24):
尝试换IO了,预料中的,现象一样。

补充内容 (2011-7-2 20:02):
拆了串口芯片,加焊了北桥,故障一样!求助!!!!!!!

补充内容 (2011-7-2 20:15):
有时候会跑码到66。停住。再跑回C1。又断电,再开机,有时候会跑回00-40,停住。再跑回C1。再断电。头都大了。

网友:
三板斧 挨个抡 我觉得先把IO 换了吧

网友(点评):
哎哟。这个技嘉的8718IO还真难找,不过这个不过显卡我看不出来跟IO有关系啊。。

网友:
写M-BIOS的为主BIOS

网友(点评):
我只刷了个主BIOS,副的拆掉,跑码现象一样

网友:
两个都要刷啊

网友(点评):
好吧。我刷一下试试。很难相信是BIOS坏了。。

网友(点评):
我只刷了个主的跑码一样。副的拆掉了。

网友:
不用刷两个,只需刷主的BIOS即可。在刷BIOS前先看假负载上的PG与REST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可刷BIOS,如正常,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点评):
都跑码了,PG和REST能不正常吗?我就没测这个,问题应该在别的地方

网友:
直接干北桥

网友(点评):
加焊了,没用

网友:
我感觉也是北桥的事 建议先坐下试试

网友(点评):
加焊了,没用。

网友:
没人再支点招吗???这种故障可不常见的哦,平常用的办法已经用过了,无效!!!

网友A:
  上内存假负载 测到北桥之间的AD线阻值.  断一条都可能内存不过.    还有可以尝试换换内存个条子,刮刮内存槽. 压压北桥. 换个CPU跑(不稳定).     如要细点,量量内存工作条件吧  那些供电 时钟 VTT 等~

网友(点评):
CPU一定没问题,AD线全打过了正常,内存槽新得发亮,怎么可能是槽子坏?还有,内存工作条件第一个就检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B:
请问一下,DDR2的内存总线电压是那两个针脚啊,那位帮忙告诉一下啊,给忘记了,电压是多少来的啊,新手,谢谢

网友(点评):
119,120

网友:
循环了2次有认到内存   属于 内存过一半      循环了2次以上  就属于不认内存.       如果说都符合条件   那只有换桥看看了    毕竟阻值只能是个大概判断  而不能完全证明桥是好的。    换桥的话,伤筋动骨...  看看划算不划算啦. 自己看看    希望能够修好.

网友(点评):
有道理.说到换桥,有的顾客不一定会要了。毕竟现在买一块新的也不是很贵!

网友(点评):
G41的北桥,没得换,修块板上百块钱客户可不干

网友:
B=backup备份
M=main主要

你这种BIOS不需要刷的,只要用特殊方法就可以直接还原的。我记得坛子上哪位仁兄发过,你找找。

网友(点评):
已经刷过了,双BIOS的,本来就怀疑没问题,据说这种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内存假负载 测到北桥之间的AD线阻值.  断一条都可能内存不过.    还有可以尝试换换内存个条子 ...

一般换桥客户不会同意  这不是技术问题   是台式机主板与芯片之间价格太贴近   若是笔记本该换的还是要换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DDR2的内存总线电压是那两个针脚啊,那位帮忙告诉一下啊,给忘记了,电压是多少来的啊,新手,谢 ...

DDR2代内存槽
(1)核心供电:184脚                   电压:1.8V
(2)SPD供电:238脚                        电压:3.3V左右
(3)VTT电压:0.9V(在内存槽旁边排阻右端可以量到)
(4)时钟信号6条  电压:0.9V左右   测试脚位:137、138、185、186、220、221
(5)系统管理总线两条:119、120脚电压:3.3V或2.5V
(6)DDR2代内存槽有64条D线,15条A线,对地阻值分别相差不超过3欧

网友:
你换过内存吗 我碰见过一个是跑C1过后就跑乱码断电 找了根内存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点评):
内存换过三根,没问题的。

网友:
补充 就一直是这样  C1 乱码 断电 然后继续触发 C1乱码 断电循环 换了两个内存 才好  都是老内存估计有一个是坏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按楼上所说的反复多测上几遍,看看其结果是不是不一样啊。如果不一样那就要找是那个部分引起的了。如是一样,毫无疑问就是桥的问题了,直接对桥进行大手术就可以了。

网友:
LZ你这板修好没啊。。。。

网友(点评):
拿回去了,客户不让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