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星(SEASTAR)1508 KVM切换器,切换不了,急~

楼主(2011-07-01):
先前客户的海星(SEASTAR) 1508 KVM 切换器,大型的1U上机柜的,自带屏幕的。屏坏了,换了一个屏,然后就出现了个问题,现在切换不了,比如,现在先把一台机子的线接上,屏幕就可以立马显示那台机子的画面,键盘、鼠标都可以操作。第二台机子接上,接上就没反应,不管第一台接哪个接口,都可以正常显示,第二台机子不管接哪个接口,均切换不了,而且数码管上面显示的是“—”。键盘前面的12345678显示,接通机器的灯也全都不亮~有人用过这种KVM吗?是不是锁了?个人估计程序是没有坏的,因为通电、接上电脑后,显示画面,屏幕上出现输入密码,输入密码后,才能用小键盘区,和设置,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哪里锁住了~网上说的按Fn+两次Num Lock/Scroll Lock/Caps Lock+L键解除锁定,我都试过了,没用~我去官网找,也找不到技术相关的联系方式之类的有高手碰到过这种问题吗?或者有人能提供海星KVM厂家技术的电话也成~小弟先谢了!

网友:
另外忘了说了,平时正常情况下,比如 123口,接了有服务器,那键盘前面的123上的灯就会亮。然后按FN键+1 或者 2 ,就可以切换到1号口或者2号口~然后数码管上会显示有几台机子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