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IC炸了,有修过的朋友说说IC的型号

楼主(2011-07-01):
接一客户的显示器不通电,拆下一看电源板的IC炸了,想换也不知道什么型号,以前也没有看到类似的IC,此电源板只有一个400V的大电容,电源管理IC和开关管就是这个炸了的6脚IC,再没有其他的开关管和电源管理IC。图中打红圈的地方就是炸了的6脚IC。因不知道型号不能换请知道这个6脚IC型号的朋友说以下,谢谢!!!!

另我知道5H0165R也是一4脚的既是电源管理又是开关管的IC,是不是它们俩IC有相似的地方?

网友:
查三星图纸  这个应该是三星显示器专用电源IC  什么型号我忘了。

网友:
你看看什么显示器  找个电路图看下

网友:
这个开关管只要找到别的板上一样的应该都可以代换.因为前天我也遇到过.就该了一个高压板没改好.把那个管炸了.保险也烧了.挺赫人的.还好找到一块板上貌似和那个管一样.死马当活马医换上去竟然可以哦!

不懂就别瞎说 误导别人 开关管5条退吗?

网友:
这个管子  好像是整流的吧  你找个脚位 相同的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点评):
图片上看整流是在大电容前边

网友:
好像是三星上面的。找个三星的板,拆了换上试试!

网友:
找找图纸或是找台显示器看看

网友:
楼主根据显示器具体型号来查电源板啊。

网友:
是DMO465R、、 很多都是这样的IC  三星的

网友:
  貌似是 DM0565R 第1脚是接310V供电的、2脚 GND 3脚 VCC
4脚 FB   5脚 空脚  6脚 VSTR 启动供电  你跑线路看看是不是

网友:
看结构应该是TOP247,

网友:
三星显示器专用电源IC一般霰都用几DMO565R  DMO465R   5L365R   5LO565R

网友(点评):
正解.我估计是第一个.

网友:
应该不是三星的电源IC...我见过的三星电源IC,两边的脚都是斜对边的..从正面看.一脚比较出.中间两个有近点.完全不对路...再说三星很少见用这种电源板...个人见解..

网友:
很象TOP248YN,淘宝卖家有图片: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924435028&_u=21bg8ev22b9是不是最好查一下该IC的资料对对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猜这个干嘛,lz想解决问题就说显示器型号或者电源板版号

网友:
是三星的吧!~

网友:
这不是三星的显示器上的电源板是不知什么牌子的大屏幕显示屏上的电源板,DMO565R  DMO465R   等的PDF我也看了一下好像和这个板上的IC脚位对不上,DMO465R我见过实物脚的排列为前三后三而这个IC的脚位排列为前二后四。跑我这个板的线路好像也和DMO565R  PDF上的脚位对不上。

网友:
三星常用的电源IC    DM0465R六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