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楼主(2011-07-01):
    今天回收两块AM2的主板,一块为SOYO的N68,故障不触发,最近雷雨天气比较频繁,量了一下PCI A14脚,已经短路了,直接拆网卡,再量阻值,已经OK,接下来就常规动作,ATX对地阻值,VCCRTC,VCC3SB,32。768(虽然NF芯片不参与触发)PWRSW,PWRBTN……等机条件OK,上电触发跑码,装系统一切OK。
      接下来这块是这个贴子的重点,JETWAY(捷波)M2A693PLUS-VP,69T芯片组,量VCC3VSB短路(上面提到的PCI A14脚),想也不想,直接下网卡,再量,还是短路!!唉啊,看来IO,南桥还有其中一个短路,这时要判断一下IO还是南桥了,量了USB接口,IDE接口的对地阻值正常,看来南桥坏的机率比较小啊,先难后易吧,焊下IO,一量还是短路,问题直指南桥啊!!
      本来想放弃不搞了,不过心里一想,这个板板也值一百多吧,况且手上有桥,权当修一台本本了,接着继续搞。到了这里,没有什么好想的了,直接焊下南桥,习惯性的再打一下VCC3VSB对地阻值,这时万用表的蜂鸣档又响起了!!!不是吧,待机元件该拆的都拆了,还有短路??不放心,把VCC3VSB的转换器件1117也下了,再量,还是短路!!!下一步拆神马?拆北桥,拆CPU供电IC,拆时钟????!!!!
       看来这个时候得用烧鸡大法了,直接可调电源伺候!!!调到2。5V电流已经1.7A 了,还等什么啊,摸啊!!!摸北桥摸CPU供电摸时钟摸COM口芯片摸声卡,最后摸到了BIOS手指一痛,心里一喜,就是它了!!!直接焊下BIOS芯片,3。3VSB对地阻值五十多了,还不正常,把网卡的BIOS芯片也下了,用万用表一量,已经254了。
       最快的速度,把原来的南桥装上,一量,又短了,看来南桥虽然USB和IDE的接口阻值正常,但还是坏了。把来一块好的南桥换上,量完待机条件,然后上电跑码,装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焊功不错,能拆的都拆了!问一下可调电源的正极接到什么地方?用ATX不行吗?

网友:
支持下原创作品

网友:
LZ可真是个高手啊!

网友:
见过比较特殊的一片板子,SPI的BIOS芯片3。3V原来是3。3VSB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