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20几台电脑点不亮。妈的。什么意思嘛?

楼主(2011-07-01):
十几天没开机就这样了,梅捷的770主板,除灰了一遍,有的机子滴滴两声没反应。有的机子自检过死不动了。所有关电关不了。

网友:
不会是雷打了吧?

网友:
有可能哦,上次我们安装的监控,16个头子,坏了15个。只有一个依然坚挺

网友(点评):
15个坏了,这个概率太高了

网友:
看情况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
大灾难啊  受潮了吧

网友:
像这种成批成批出故障的,,一般都是受潮引起的,

网友:
一起被雷击了。

网友:
一是雷击,一是受潮啊

网友:
一一拆出 重新拔插硬件呗!  还能怎么办呀!

网友:
试过多了,开了电在那里放着一会重启就能启动了,受潮的多

网友:
伙计,你点太背了,这不该啊,不能全挂了啊!

网友:
十几天没开机全都点不亮 这到底是什么电脑啊这么脆弱,梅捷的印象中没有这么脆弱

网友:
雷击的吧,也有可能是受潮

网友(2011-07-31):
我觉得是受潮了

网友:
呵呵,不会这么怪吧

网友:
受潮,接触不良,主板电池没电

网友:
受潮的,没辙的板子就爱这样,通电九点就百病消除了,通病,属设计问题

网友:
环境的问题,看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