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修修 修修 T C L__K 4 0

楼主(2011-07-01):
同上标题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吧!在下其实有点点点点口痴。一直没时间写个实例  今天刚好是 七 . 一  …………OK转入话题、希望各位大侠口下留情
机型: TCL-K40    (集显    )
板号: m 5 0 e i 0(志合代工)
现象: 点不亮     (裸板触发电流到0.264A).

   插上可调电源 触发开关、裸板(无U、内存)电流到0.224A就上不去了,发现电流有点小、头脑里反应是不是CPU供电都还没出来,测量CPU供电发现有1.2V,此板采用的是单项供电.

  于是拿在手里外观检查了一下、发现BIOS芯片被焊过、网卡芯片也被焊过(网络数据泵也加焊过!没事加焊这玩意儿干嘛?),问我们头儿是不是他刷过BIOS的、是他拆的机器后来给我的,他说这块板他还没动。
  装上迅驰2代的假负载测量CPU_VCORE、VCCA、两个时钟电压都有,当测量到cpu_rst#时没电压,跟着测量CPU_PWRGD电压只有0.22V等于没有电压。

  Inter的芯片组产生H_PWRGD的前提条件就是;pWROK+VRMPWRGD在南桥内部正常相与后、则南桥首先发出H_PWRGD#到CPU、延时后在发出(PCIRST#、PLTRST#)到北桥与插槽外设IC.....

  遵循这个原理首先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在正常产生VCORE后,则会从PWRGD脚位发出VR_PWRGD信号到南桥作为产生H_PWRGD#信号的前提条件之一。

  测量VR_PWRGD有3.3V电压。正常

  至于图中的DELAY_VR_PWRGOOD信号是去往北桥的PWROK点(作为北桥的PWROK信号),由+3.3V上拉。

  产生H_PWRGD信号的第一个条件正常、那就查第二个信号PWROK,发现由EC的47脚发出直接到南桥。

  测量此信号发现为2.3V的电压、明显电压偏低了,此时在想到底是EC坏了还是南桥坏了,将其电压拉低了。于是想把EC的47脚给撬起来悬空,就能判断出是EC发出的PWROK信号电压不对、还是后级南桥给拉低了。
  当撬起EC的47脚后、测量发现电压有3.3V正常了,于是判定南桥坏了。
  在元件盒里面找了一个ICH6(FB)的桥重植加焊上去后,插上可调电源 触发上电、电流由开始的0.224A变为0.362A,装上CPU、内存,在插上MINI_PCI诊断卡(此板有PCI槽插无线网卡的),电流上到0.89A就掉电了、诊断卡档在13处,想到一开始我看见BIOS芯片被人动过的,会不会是别人以为是BIOS问题、后来又给刷错了?于是重新找到一个BIOS刷上去,电流很流畅的跑到1.24A来回跳动了几下、诊断卡也从D3-13-2R-78,显示器顺利点亮。
至此板修复。
总结:虽然此板由志合代工后面大致的时序感觉给主板相差无几,所以新手朋友们用平常心去维修就好。今天收获还不错修好3个本、早上拿来一个返修的加焊北桥OK了,最搞笑的是我们头儿一个IBM T43的之前是能触发的、但是有1短 3长 3长报警声(这种是通病吧?),他加焊了一下居然不触发了!!哈哈,电流有0.45A, 后来拿给我看 发现是开关触发信号PWRSW#到PMH6的脚不通 发现有点氧化了,用万用表点上去就触发了,最后用风枪吹了一下就OK了。(好了到此结束、有时间了在发发发发发续集吧)。我口痴弟^^^___^^^
特此附上:图 纸 TCL

网友:
很详细啊   我现在是新手 就 是缺少这样的经验

网友A:
当撬起EC的47脚后、测量发现电压有3.3V正常了,于是判定南桥坏了。
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句 我有点看不明白了 你前面说 是EC 的47脚发出的 为什么翘EC电压正常了 却说是南桥坏了呢 ?

网友(点评):
因为47脚发出的信号是送到南桥的,撬起47脚后,47脚的电压是悬空电压,EC 47脚有3.3的电压输出,说明EC是正常的,那原来的信号是低电平的,撬起后是高电平,那么就是判断出接收信号的元件出故障了,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哈哈楼主很有趣。修板的思路也很有序

网友:
这个脚是EC发出的pWROK的脚位、正常应该在3.3V,但是测量到只有2.2V了。说明这个电压有可能是被后级给拉低了的、或者说是EC也有可能只发出了2.2V的信号。 撬起这个脚是为了判断是后级有轻微短路给拉低的。还是EC这个脚本身就只有2.2V。  简单一句话就是断开后面牵扯到这个电压的。直接判定源头问题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撬起EC的47脚后、测量发现电压有3.3V正常了,于是判定南桥坏了。
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句 我有点看不明白了  ...

借别人一句经典的话来回答你的提问..是这样说的:给与不给,接受与不接受..

网友:
很详细哦!值得学习。

网友C:
晕了  我怎么下载不对呢  大不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晕了  我怎么下载不对呢  大不开

你换个浏览器吧。有些浏览器默认是迅雷等下载软件。用下载软件下载下来的不是原文件。 或者你直接右键另存为、不用下载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个浏览器吧。有些浏览器默认是迅雷等下载软件。用下载软件下载下来的不是原文件。 或者你直接右键另存 ...

我这个是QQ旋风

网友:
写的很详细,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很详细  向楼主学习 自愧不如

网友:
不错头脑清晰的很。

网友:
不错的  帖子啊!   基地     应该  多发点这样的    帖子啊!

网友E:
应该是   撬起第47脚  量测47脚有3.3V   是后级电路问题 拉低该信号

网友:
楼主下的功夫不小啊,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   撬起第47脚  量测47脚有3.3V   是后级电路问题 拉低该信号

是的。朋友看懂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撬起EC的47脚后、测量发现电压有3.3V正常了,于是判定南桥坏了。
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句 我有点看不明白了  ...

谢谢啊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别人一句经典的话来回答你的提问..是这样说的:给与不给,接受与不接受..

当时懵了  这回明白了 谢谢昂 我给想成 南桥发给EC了

网友:
谢谢指导 明白了

网友:
支持楼主,俺还是一个菜鸟级别的,真希望能到楼主的维修水平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