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启动后打开程序没反应,注销后电脑反应很快

楼主(2011-07-01):
刚碰到台机器,华硕的主板。
客人说机器慢,要重装系统。装的过程中就发现较慢,以为是CPU过热。
装完后发现CPU60来度,不算太热,又发现显卡也很烫手,刚好有带个旧显卡,于是装上试机还是一样慢。
再重装个系统还是一样,试了几遍发现只要注销后电脑反应很快。手摸到主板的南桥(SIS芯片)很烫,烫得手都无法停留。
怀疑主板有问题,但客人要将些电脑卖掉,不愿多花钱维修,所以只能将就用了。
不知有没有碰到这种现象的兄弟,帮忙分析下,是不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
因为是上门去处理的,所以手上没有什么代换元件。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现象吗?就是启动后等两分钟,双击程序无反应,一注销后双击马上可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