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行5200 显卡

楼主(2011-07-01):
一片风行5200  显卡,开机正常显示,但是进系统黑屏,可以听到开机的音乐,仔细观察又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帮忙一下,给个维修的思路吧。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那就做一下GPU试试,我们一般都这样做

网友:
不用试了,这种情况太多是GPU出问题了

网友:
加焊不行,重做bga,不行换卡